请教四轴飞行时间

楼主(2011-07-02):
我的四轴用郎宇2212 980KV
电机
7寸桨 18A好赢电调 3S2200MAH
电池
全重880克 请问一般飞行时间多长比较安全?(不会断电)

网友A:
7寸桨?应该上10-12寸桨,12寸比较合适。

网友B:
2822,1045, ACE 20C 2200MAH, 遥控设定10分钟

网友C:
同意LS的意见

网友D:
四轴都玩啦啊,什么时候拿出来晒一晒?最近发现了新的场地,有空一起去吧。

网友E:
这个用10寸的桨比较好,7寸的小了 880全重,220点出的话,估计5分钟左右的把~安全飞行时间
具体的时间需要量以下悬停电流才能算的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四轴比直机容易得多啊
报一下新场的方位啦

网友D:
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