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几只大电容,不知能干点啥!

楼主(2011-07-02):
拆了一个变频器,取了一个大的集成块,和几个大电容,不知能派上什么用场,各位看能做点啥

网友:
貌似当电棍里的电容不错

网友:
奈压高,个头大,容量一般,用处不多

网友:
容量真够大的

网友:
图上的是英飞凌 的IGBT模块  75A 耐压1200V  栅极电容有10000多P,驱动较为麻烦!
和下面的电容可以做成一个电火花电源! 功率绝对足!

网友:
Y也有几个,不知干什么好

网友:
直流300V充电之后,进行瞬间短路.....比鞭炮响! :loveliness:

网友:
好像能做个电蚊拍

网友:
晒完了 不可以直接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信,我有一个投影仪上的电源模块,直接输出380的直流电,给它充电,很合适。

网友:
可用于电火花加工机或点焊机

楼主:
想四个串联起来做一个碰焊不知成否?高手指点下!

网友:
现成的诈蛋,威力不小,小心哦

网友:
可以做个电磁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