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A250用什么牌子的陀螺练手好。

楼主(2011-07-02):
新进了两台SKYA250打算省点钱用原先的450陀螺,谁知道JJ一到傻了眼没有放陀螺的地方,论坛里有用GY550的不知道行不行。请教高手指点一下用哪种合适飞飞航线就行。

网友A:
赶快出了吧,。,,。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5519

网友C:
550应该可以吧

网友D:
我就是SKYA250+GY550,速拉油门,尾巴甩了10°都不到,尾舵是格宁的

网友E:
2手GY650 GT9 才200块 比550好的多

网友F:
250要装只小点的陀螺,手里还有只 GT9 全新 未通电。 150包快 ,要的联系

网友G:
G106 陀螺仪 竖装的,很小,适合250。
用450陀螺仪也行,把陀螺仪平台往上装一格,陀螺仪向下反装。接收机侧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