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加工中心主轴润滑

楼主(2011-07-02):
上次买了志在云天的加工中心主轴,今天拆开后防尘盖看了下,轴承里的润滑脂是乳白色的,总感觉这东西要定期换油才保险,何况是拆机的,不知道原来用了多久,虽然油很白没变色,但感觉少了点,用着心理不太塌实,想拆开清理原油再加过新的,因为两种油不一样担心会起反应变质,所以要清理原来的不敢直接添加其他的,我最高也就用到5000转,一般在3000转以内,想问问用什么型号和牌子的油比较保险呢?谢谢了!

网友A:
今天我去帮你看了那台机器,已经卖了,那个买家没有把分度头买走,还在店里,我问了老板,老板说这分度头不能卖啊,这机子来的时候大都没有分度头,所以要留着以后来机器可以配上

网友B:
我们厂的加工中心干了七八年也没见上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的加工中心干了七八年也没见上油啊

网友:
有自动润滑系统的

网友:
不用换的,你换上去的油不一定有别人的好

楼主:
谢谢各位回帖,那就不换了吧,以后用着看看温度高不高再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去帮你看了那台机器,已经卖了,那个买家没有把分度头买走,还在店里,我问了老板,老板说这分度头不能卖啊,这机子来的时候大都没有分度头,所以要留着以后来机器可以配上
朋友辛苦了大热天的 这老板价都没得谈一开口不卖那算了吧 我自己D个算了。。。。

网友:
有用红目超的  不过原来的油没事就不用换了
你说油少了  不一定 其实轴承上的润滑脂 不能超过轴承空间的三分之一 多了效果反倒不好

网友C:
那个大块头你的机器受不了,卖给我得了,你去买个新的雕刻电主轴好用又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大块头你的机器受不了,卖给我得了,你去买个新的雕刻电主轴好用又安静
兄弟啊还对此事耿耿于怀啊。。。这个我倒觉的BT30小了点,将就用先吧,等找到BT40的再换了啊,自动换刀主轴难找啊,就是看上自动换刀的方便才买来闲置等机会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东西以后我帮你多注意一下吧!!

网友:
二手机器拆开出现脂肪似的东西很多见
我以前拆开过MAZAK卧式车床的刀塔,也是好长时间没有用过了,锈还有脂肪状的润滑脂,伴着恶臭的残余切削油,后来就是煤油加WD40还有毛刷钢丝球等才清理出来

高速轴承里的润滑脂推荐使用蒂森克虏伯NBU 15高速轴承润滑脂
不过这东西加工价格好像挺贵的我记得,大概是1500/小桶吧,直径120,高250左右的小桶,高速精密机床里使用的都是这个东西,中村留WT-150机床的主轴NSK轴承使用的就是这一型号的润滑脂

网友:
不用动的,我的拆看了,还很好,珠子的光亮度远高于一般轴承的,油也是乳白色的,估计在生产线上有近20年了,测下精度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