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

楼主(2011-07-02):
 改装大桨

网友:
等401出现回答

网友:
把手洗洗

网友A:
你什么系统?  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系统?  XP?

是的

网友:
你是软件升级了,V8的固件没升级吧 ,固件还是5.0的

网友:
固件要付费升级成PRO才可以用的

网友:
回来了,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明显是没升级。。。。。。。。。。。
第一个判断条件,花钱了么,简单版到专业版升级费用是310.交过升级费以后从online update升级firmware到pro。这是先决条件!
第二个判断条件,通电接vbar设定软件(5.0版本以上),看看有没有博士帽以及setup菜单里的选项卡是否可以自由点击。

网友:
因匯率問題,現在是RMB300,谢谢!

楼主:
已经有人帮忙搞定了,多谢大家回复,谢谢

网友:
没声机,要么就是没生成功

网友:
我可是花了300大元升级到5.1版的

网友:
 升级了有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