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T45首飞。3S 4S 6S动力 更新视频

楼主(2011-07-02):
环球飞T45,涵道练习机。和我的P51差不多。虽然现在已经是下降到200多,但是质量和工艺完全有点失望
配置为60A好盈电调 黑旋风4800 64MM 银燕舵机。首飞为3S 速度一般,一上去全油门电池报警器就报警了。瞬时耗电惊人啊
3分钟 下落。连飞3个3S电后。上6S,开始还真担心烧鸡烧电调之类的。3/1油门上空。低空全油门通场,那个感觉棒啊。害怕电调和电机过载3分钟下降 6S电热得可怕。电机电调温度回落,装上4S。动力不错,通场没有6S猛烈,比3S强多了。。下午飞了几个起落 很满意。。下一步觅食速度机。有什么好介绍吗

拍摄是HTC手机拍的 效果一般 只能将就了 由于下降冲力太大 掉了2个泡沫轮子 飞机安全着落,大家帮忙目测一下低空通场大概有多少时速

网友:
 没有图片没有话说。。。

网友:
居然用到6S... 佩服..

楼主:
有什么涵道速度机介绍吗  T45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楼主:
楼上的F16有70金属涵道的吗

网友A:
黑旋风4800kv 6S唔会烧电机吗?我用4S都被人话“丧心病狂啦”,你咁咪“丧心病狂”N次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旋风4800kv 6S唔会烧电机吗?我用4S都被人话“丧心病狂啦”,你咁咪“丧心病狂”N次方

开始我都惊惊地架,用既系1200既6S。3分钟安全降落后唔敢再玩6S。。一定要4S先够力 3S无意思。。

网友B:
标题

引用 楼主:

开始我都惊惊地架,用既系1200既6S。3分钟安全降落后唔敢再玩6S。。一定要4S先够力 3S无意思。。
LZ很猛,很强大!

3S电池报警源于电池放电能力差或电池老了,我有台跟LZ同配置机型,用3S 2200花牌25C(5C充电型),全油门满电时电流48A,很快降到38-39A并保持到飞行全程。这时放电平台大约3.5-3.55V。
一般报警器多是3.3V,LZ的3S报警说明此时放电平台已降低到3.3V一下,由此得出电池放电能力不行的结论。

LZ的6S电池如果不够50C的话,估计已经受伤了。

网友:
kV4800的电机上6S,相当于3S kV9600,很好,1200mAH的电池,还能飞3分钟下来,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kV4800电机我们用3S 2200mAH电池,都只敢飞2分半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很猛,很强大!

3S电池报警源于电池放电能力差或电池老了,我有台跟LZ同配置机型,用3S 2200花牌25C(5C充电型),全油门满电时电流48A,很快降到38-39A并保持到飞行全程。这时放电平台大约3.5-3.55V。
一般报警 ...

因为第一次玩涵道没想到放电量这么大,以前玩得是1M的F4U和1M2的P51。电量报警设置为3.7V。可以飞4-5分钟或者更多。 这次飞涵道也是设置3.7,结果给本地模友教训了一顿。应该设置为3.2或者是3.3V。
品牌为花牌普通型号20C 2200。6S电池下来后发热量很高,涨的很厉害(估计寿命减了不少),是模友提供的,说电池用了1年 也无所谓了。。6S 在地面的声音都很震撼,如果换一个KV值3000左右,用6S是没问题的。。。
6S可以体验 但不建议长期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涵道速度机介绍吗  T45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6829
我正在做这个 速度不知道怎么样
lz看看如何

网友C:
小的入门机没有飞特别快的。
看楼主的积分这么高,应该可以飞大涵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的入门机没有飞特别快的。
看楼主的积分这么高,应该可以飞大喊道了吧?

积分都是以前留下的。今年3月份才正式开始玩

网友:
牛人。黑旋风kv 4800  用6s电压。   论坛第一人。真牛叉、、非常佩服!!!

网友:
  6S``````小心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