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轴云台点头一个建议

楼主(2011-07-02):
一直为点头的问题头痛不已,从减震,舵机都用尽了办法,但还是无法抑止点头问题。后来把俯仰舵机直接连到接收机上,点头现象神奇的消失了,原来点头是飞控造成的。
在群里求教,官方技术人员让我调整相机参数里的Gain值,结果调到俯仰舵机不再点头时,自动增稳也就基本不起作用了。所以在发这贴建议官方能否在固件里改进下这个问题,既:俯仰能工作,但不要做过多的修正反而造成点头。
谢谢!

网友:
云台舵机是非常有讲究的。
接收机输出的信号,哪怕是摇动摇杆,信号的变化都是慢速的。

飞控修正角度的变化只要姿态变了,就会输出控制信号,这个控制频率是很高的。再加上舵机虚位置,自然就会点头。

要解决点头的问题,要从多方面下手,首先找虚位尽可能小的舵机。舵机输出可能还需要再做一次减速。

我们的研发同事,做了近1年的双轴云台迟迟没有发布,与舵机也有很大关系。

楼主:
嗯,有没有可能在固件上着手,给云台的指令不要向给JJ本身的指令那样频繁?
我的可以排除舵机虚位等因素,因为经过我不断改进和试验,云台本身的虚位是非常小的,所以直接接收或是干脆俯仰舵机不通电,折拍出来的画面是很稳的。当然,随机体摇动是无法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没有可能在固件上着手,给云台的指令不要向给JJ本身的指令那样频繁?
我的可以排除舵机虚位等因素,因为经过我不断改进和试验,云台本身的虚位是非常小的,所以直接接收或是干脆俯仰舵机不通电,折拍出来的画 ...

不频繁输出,就不能增稳了。
云台是一个综合问题。

楼主:
可不可以搞成模糊处理,JJ在做大的动作时云台再做动做,JJ小的动做时云台忽略做动作。这样画面上小的点头用后期软件轻松就处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搞成模糊处理,JJ在做大的动作时云台再做动做,JJ小的动做时云台忽略做动作。这样画面上小的点头用后期软件轻松就处理了

这个是个好建议,我们采纳了。我们可以添加一个灵敏度的参数,这个可以放到1.33固件中实现。

但要好的增稳效果可能不能用飞控去迁就舵机,我们当前的双轴云台没有这个问题。不过舵机是定制的,同时舵机输出后,还有1:3的减速。

楼主:
呵呵,谢谢老A采纳我的意见。 让DIY的玩家同样能找到航拍的东趣!

网友B:
云台这个问题,已困扰我多时,
都是舵机全行程快速点头,点头的发生毫无规律,
而且飞行姿态没变化也会出现,换过多个舵机都无法解决!
看来固件上的改进很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云台这个问题,已困扰我多时,
都是舵机全行程快速点头,点头的发生毫无规律,
而且飞行姿态没变化也会出现,换过多个舵机都无法解决!
看来固件上的改进很有必要

什么个情况?
详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这个问题,已困扰我多时,
都是舵机全行程快速点头,点头的发生毫无规律,
而且飞行姿态没变化也会出现,换过多个舵机都无法解决!
看来固件上的改进很有必要

用的普通舵机吧?我用普通舵机也是这种情况,和跳蛋一样,换上数字舵机就不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普通舵机吧?我用普通舵机也是这种情况,和跳蛋一样,换上数字舵机就不会了。

跳蛋,形容的太形象了,感谢指点,马上试试!
256—best,用GPS有何心得体会?

网友:
我还在等待XA的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蛋,形容的太形象了,感谢指点,马上试试!
256—best,用GPS有何心得体会?

最近在折腾云台,GPS只是上机试也下搜星,还没正式试飞呢!关键是在乡下上班,只有周末有一点点时间搞,进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