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电火花-标题简单了没人看吗?

楼主(2011-07-02):
大家别光看不顶啊,
搞了半年多!一直没什么时间做,基本都是隔几星期做才有时间折腾一下,所以弄了半年多
电机用的是光驱的步进电机 将就它的丝杆和架子 用胶水粘了根铜丝打的孔,电源是两个36V 50VA的控制变压器
打3毫米厚的白钢条4分钟 1.2毫米的铜丝
下面大的那个六角孔就是电脑机箱里面的铜螺丝(找不到合适的所以拆了一个做实验。)-

楼主:
视频来了 不过是手机拍的 不清楚

今天照了点其它图片
第二张图片你们看懂了吗?是用来压线的,在寝室里面没床子 来应该是打孔上螺丝的 ,临时用个晶振代替螺丝, 线是5芯带屏蔽线,4条线步进电机 1条限位开关 外面包裹的屏蔽线用做地线
第三张就是上限位开关和光轴,光轴是放在铣的槽里面,一次加工保证平行度,槽下面有一个M1.6的螺丝 用于调整光杆的高度
第四张下限开关
第五张连接套,加工的时候尺寸孔小1丝。外径大一丝 所以安装很紧密
起两个作用,1链接丝杆和电机 2固定位置
第七张 光杆上用的轴套。外径大1丝 压进去的 内径大大一丝(可能0.5丝)
第八 九 十 十一张是我设计的消回差保护机构 具体的解释在最后一张图上
十二张是丝杆 用的是3毫米的不锈钢做的9(不好做,报废了3根,就这根完美)

网友:
太有才了可以弄个穿孔机  线切割  电火机  功率太小了 。
成品的穿孔机 直径1MM 3MM 厚度 应该30到60S 够了

楼主:
主要就是用来取一下断钻头 丝攻 所以慢点没什么关系,过些时候买大点的变压器试试,还有高频电源也是要加进来的
视频里面就是白钢条,上面的图片是夹钳 速度都差不多
过两天上传一个电路图 大家都可以做

网友:
感觉效果不错

网友:
用这个线性的变压器加个电容应该就可以了吧?还需要电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加电阻的话很容易把变压器烧掉,我试过用电动车的充电器 那个不怕短路,就是电流小了点 打孔速度慢了点,

网友B:
我也想做一个~但是咋看上去如此杂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做一个~但是咋看上去如此杂乱啊

等有时间了吧外壳做好装进去就不乱了啊
现在还只是实验 所以乱是正常的,用步进电机的好处就是雕刻机也可以变身电火花, ,但电路复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上帮顶, 看那边先顶到90楼我就先在那边发原理图

网友:
不顶那边我顶这边

网友:
楼主,有人喊你睡觉呢

网友:
LZ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这个比机械知识的含量要高,能否批量生产?看看买一个。

网友:
不错!好东西,教大家怎么做啊!

网友D:
都步进了。一提步进我就无法跟进了。

网友E:
盖一楼,有原理图了记得吆喝一声

网友F:
感觉孔的边缘不怎么光滑呢

网友G:
原帖由
玖谷籽
于 2011-7-3 10:48 发表
感觉孔的边缘不怎么光滑呢
没弄好,昨天第一次打孔。可能是电压电流电容的问题,还有就是我用的是自来水,用煤油就好了

网友H:
顶是必须的

网友I:
请楼主上图和制作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