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922回弹

楼主(2011-07-02):
我的780+922打方向的时候总是尾巴回弹15度左右.是922力度不够吗?还有普通模式下猛推油尾巴就会甩30度左右.望高手帮分析分析.

网友A:
还有普通模式下猛推油尾巴就会甩30度左右,这个不奇怪~
不过很可能是你没有调好导致回弹,检查一下皮带松紧~~~

网友B:
猛推油门甩尾是转速不够的表现,切3D应该不甩的

网友C:
皮带拉紧点 油门曲线平滑点 比如 0 37 59 79 100 你试试

网友D:
我的450配置和你一样,调好了就没问题了
1 把螺距调小,转速提上去,甩尾问题就解决了,皮带不能过紧,否则猛推油门容易拉断皮带,本人亲历
2 尾巴回弹应该是陀螺仪感度太高,转速调高后应该有金鱼尾现象,降低感度,找到临界点,既能锁尾,又不出现金鱼的那个感度点
另外GP780的陀螺应该设置为250-450小机型,检查一下别设置成500-700的大机型了

网友E:
线固定好。别让它拽着陀螺仪乱甩。固定陀螺仪用海绵,硬币,海绵夹心很好用

楼主:
感谢几位解答.这连天再出去试试.

网友F:
922锁尾的确力量小了一点,以前我用3154也有这种情况,换大舵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