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个小喷喷玩玩~~~~

楼主(2011-07-02):
看见台湾网站上好多人玩这个小喷射艇,
今天也买了个回来改改~~

楼主:
到家就直接拆掉原船的动力设备

楼主:
这就是传说中的喷桶

拆下一堆垃圾设备

楼主:
清理残胶可是个细致活

楼主:
由于这个原船电机轴和传动轴都是2.3MM的,
我就不改连接器了,
直接在老郑那买了个B2040   3600KV的无刷水冷电机,(轴径也是2.3MM)
配上家里闲置的天7控、50A水冷电调、9克电机、11.1  3S  电池就可以玩了,
电机在途中,到了再上图~~~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小喷在哪里能买到,什么价?谢谢!

网友A:
船殼要加強,不然有破碎的可能

网友B:
好玩啊,麻烦PM原装船的购买方式吧,搞一条在小区鱼池里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船殼要加強,不然有破碎的可能

船壳是软的。放3674下去都不会破碎。

网友D:
塑料的船壳强度不够,换大电机也速度快不到哪去,有浪就吸不上水,比较适合娱乐。
附个我去年改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xNTMzMTU2.html

网友:
还不如直接改成半浸浆的玩法,速度会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船壳是软的。放3674下去都不会破碎。

如果装你的无刷挂机会不会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玩啊,麻烦PM原装船的购买方式吧,搞一条在小区鱼池里玩玩

淘宝一搜一大把~~~ 14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的船壳强度不够,换大电机也速度快不到哪去,有浪就吸不上水,比较适合娱乐。
附个我去年改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xNTMzMTU2.html

你的电机多大KV的?
看来我买的B2040 还没有你的电机力大,
估计速度也没你这个快,
我有我的目的,
我经常玩的水塘水草很多,
这个船没螺旋桨,可以很轻松的开到岸边

网友:
回复 网友E:

淘宝上多的很几十块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F:
期待楼主的视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楼主的视频啊

电机今天下午才能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机多大KV的?
看来我买的B2040 还没有你的电机力大,
估计速度也没你这个快,
我有我的目的,
我经常玩的水塘水草很多,
这个船没螺旋桨,可以很轻松的开到岸边

我用的好像是2212 kv3680,当时也不太懂怎么搭配,就是觉得外转子散热好些,还是做了电机和电调的水冷,进水嘴在船底。
电机可能要考虑扭力和转速兼顾,扭力太大船受不了,转速太高桨可能会挂掉。
我的动力搭配有点问题,比较费电,用过2S跑成视频里的速度,有空上3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