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选控的问题

楼主(2011-07-02):
固定翼选控的问题
入魔两年时间,看到大家都用什么10C、9X、FF9、9X2等等,再好的都就不说了
但是固定翼能用几个通道?
油门、方向、副翼、尾翼,加上常见的拉烟、投伞
这也就6通道可以完成的动作,为什么要买那么好的控呢?
我猜到这个帖子发出坑顶会有人笑话,也有人泼凉水
但是请大家就是论事,不要针对这个帖子撒泼哦!
所谓的可靠性、范围、距离,这些貌似不能成为主导问题吧!
我感觉这还是国人的虚荣心在作怪···

网友:
我觉得4通都够用了,谁买的飞机都带收放起落架?拉烟?投伞?,我觉得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楼上这句话说得很对!

网友:
有同感,现在用的是天7的控,飞固定翼我只用了3个通道(混控的),飞四轴也就用了4个,其他的基本不会去用,偶尔心血来潮,搞个投弹的。飞450刚好。
再高档的,个人也觉得意义不大

网友:
暂时觉得6通就够用了~~

网友A:
最基本的4个加上收放起落架和襟翼这就6个了,再多其他功能就看个人爱好了。
10W的车和30W的车都能开,那为什么还买30W的呢,控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彼此之间是绝对有差别的,外观,质感,操控手感,产品出现不稳定的平均概率等等。 在自己的金钱承受能力范围之内挑选一款功能适合,质量稳定,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控就不错了。

网友:
現在很多飛機都是一個舵機控制一個舵面(特別是涵道機),加上RUDDER和油門即最少用上六個通道
有人會說,用Y線和用反向舵機,不是四通就搞定嗎,對,但是要設定到左右大小舵角一致,不是一件易事,甚至調不好
高級的遙控器除了通道比例多,主要是混控工能比較多,如果打算會一直玩下去,還是買高級一點比較好,一般8通都很足夠了

网友:
最好一步到位 重复投资更伤米

网友:
弄个四通的先玩玩,再好的控,没技术上了天,也是提控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基本的4个加上收放起落架和襟翼这就6个了,再多其他功能就看个人爱好了。
10W的车和30W的车都能开,那为什么还买30W的呢,控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彼此之间是绝对有差别的,外观,质感,操控手感,产品出现不稳定的平 ...

赞同,好控不但是通道多,而且功能上还有差异。

网友: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八通挺好的一步到位,以后想换也没米。还是无产阶级就不多想了

网友:
隔壁MX3G有个帖子讨论的   很长
有兴趣可以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2.4G的7通就可以了.太多了也可以飞直机嘛,不可能一台飞机一个控嘛

网友:
口水贴。

照着想法,人人都买qq的了,干吗还要大奔,不都是坐4个正好,5个人有点挤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