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船沉了,QJ26CC发动机 积水了 清理之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7-02):
发动机
进水之后,打不着火了,看油管里明显有进水的痕迹,我拆了化油器,买了瓶化油器清洗剂 清洗了油箱,油管,化油器 , 之后发动机拉着火后怠速声音特别大!放到水里只要拉油门就熄火, 还请各位老师指点,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油针以前调的,没有动过。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网友A:
发动机里可能还有水!

网友:
一进水,麻烦来了

网友B:
入水後!
不现場清洗起动.....放了一天後可能机器內部什庅都發锈了

网友C:
打開火頭.油門開刀最大.不斷拉發動機.讓水噴出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清洗剂清洗之前 就这样做过了的

网友D:
把油箱里的残油统统抽出来,换新鲜油

网友E:
我上次把船开翻了,里面都进水了,后来我把缸盖拆了,把里面搽干净,就ok了,没事的

网友F:
你要是电启动的话,直接堵住风门,用启动机带飞轮转就行了,一会儿就排干净了,再插上火花塞,能启动了,发动一会儿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换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发动机也要拆开擦吗? 用什么擦呢? 酒精 ?汽油? 还是就拿纸巾擦? 放了不少天了,刚看见陈大师说 可能生锈了,当初就没想到,想到当时就拆了·

网友G:
买点WD-40喷喷里边闷一天可以除锈

网友E:
我用餐厅纸擦的,活塞环图了点机油,装上去拉第3下就着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认真细心检查一下发动机的化油器座是否漏气!有可能你拆化油器清洗完,重装时没装好或装螺丝用力过大拎得化油器座变型漏气。
化油器座变型漏气会导致发动机运转时的正负压无发正常的到达化油器,化油器失去正常的正负压就无法很好的工作,通常会出现你说的在岸起动了放到水里只要拉油门就熄火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华哥

网友I:
缸拉坏了

网友C:
高壓包換一個試試看

网友J:
回复 楼主:
那就更得拆了,随便什么布呀纸呀的,只要搽干净不留渣渣就好了,没那么娇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您的回复,正在拆擦中 希望早日能下水·

网友K:
这个简单,电启的话,直接可以拉着了,入水的话,要拉着发动机,好蒸发和排除发动机内的水分,,手拉的话,拆开火花塞,船导致,再拉手拉器,把水往下排出,,,你能拉着发动机花的,一加油死火,是因为富有吧?注意油针,

网友L(2013-05-06):
化油器洗洗干净 垫片弄弄好 我的和你一样的现象 化油器别漏气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