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启动器能用铅蓄电池吗

楼主(2011-07-02):
问下那个瑞奇的启动器,我看他额定电压是12V,我想问下用12V,7AH的铅蓄
电池
行不行

网友A:
当然可以了。。我以前用个5A的。。

网友B:
可以的 放心用

网友C:
小心使用

网友D:
安全第一,

网友E:
没啥不安全的,放心使用

网友F:
楼上说不安全的麻烦自己拍拍脑袋,汽车上的启动机工作电流有多大,用的又是什么样的电源。

网友G:
電壓匹配,完全可以!

网友H:
汽车的启动电瓶一般都在100A以上的放电电流 所以说 你还是试试以后看电瓶有无发热现象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