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CX250和skya的对比了一下

楼主(2011-07-02):
新入了一套CX250 开箱后是装好了的空机,由于之前装过skya的250,仔细看了这台和skya的结构完全一样,零件外观也完全一样,就是颜色不一样,就连毛病都一样,之前发帖子说skya相位臂干涉的问题,CX250也一样有,帖子详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1296
cx250日子框有点变形skya的一样有,位置都一样。
这台发来和大齿盘连着的那个尾皮带轴的座还是变形的。脚架等塑料件的质量稍稍好一点,其他眼睛能看出的和skya区别只有两处,一处是尾桨夹不是特别一样,这个和450的那种外观是一样的,带肋的。还有一处就是头罩是玻纤的,其他的和skya的配件混在一起根本没法区分。完全没抱希望的装起来。发现和skya的还不是一样的东西,调好双桨,启动电直,抖动很小,调机一次成功,爽飞。想要调整好skya的jj还是要换一些配件且有一定动手能力的。

网友:
沙发了。今天见证了这个JJ的处女飞,的确令人惊讶。悬停时干净利落的声音和清晰的外观轮廓说明没有丝毫抖动。只可惜当时没有录一段视频,等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没电了。另外楼主别忘了有时间的时候整理一下布线,这样就完美了。

楼主:
LS沙发坐的还挺快,嘿嘿。现在JJ肚子空的,把线都塞肚子里就好看了。

网友:
持币观望中

网友:
抖动不是靠看的,是要用手去摸的,250这种小飞机,直接拿在手里全油门就知道抖不抖了
如果眼睛看到抖了,那就是抖大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LS不知道过程,原来那架skya没调好的时候看着就跟眼花了似地。降落快停的时候飞机能在地上跳。的确是抖大发了,后来调好了也有一段抖的挺厉害的,弄了好长时间调的也不如现在这架。这个抖动的确挺小的,起飞加速整个过程基本看不出抖来。调双桨的时候70%油门试了试没什么感觉,原来那个直麻手。从外观上看,包括感觉旋翼头的虚位,两个JJ没什么区别,转起来还是差距挺大的,正在找是哪儿的毛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LS不知道过程,原来那架skya没调好的时候看着就跟眼花了似地。降落快停的时候飞机能在地上跳。的确是抖大发了,后来调好了也有一段抖的挺厉害的,弄了好长时间调的也不如现在这架。这个抖动的确挺小的,起飞加 ...

大桨夹螺丝两侧松紧不一致,速度下来后大桨甩不直了,就开始抖了,这个毛病我当初T M找了很久,每一架250都必须调好松紧,又不能旋太紧,太紧了即使高速能甩开,炸鸡损失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桨夹螺丝两侧松紧不一致,速度下来后大桨甩不直了,就开始抖了,这个毛病我当初T M找了很久,每一架250都必须调好松紧,又不能旋太紧,太紧了即使高速能甩开,炸鸡损失会很大。

对呀,不能让浆上下摇动,又不能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夹螺丝两侧松紧不一致,速度下来后大桨甩不直了,就开始抖了,这个毛病我当初T M找了很久,每一架250都必须调好松紧,又不能旋太紧,太紧了即使高速能甩开,炸鸡损失会很大。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拆了大桨都抖的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LS不知道过程,原来那架skya没调好的时候看着就跟眼花了似地。降落快停的时候飞机能在地上跳。的确是抖大发了,后来调好了也有一段抖的挺厉害的,弄了好长时间调的也不如现在这架。这个抖动的确挺小的,起飞加 ...
skya250本来就是很难说清楚的一个东西,我把它归纳到垃圾这个类型中。。。

网友:
另外精度使用肉眼很难看出来的。。。

skya250已经做烂。大家不要对他抱有希望,有人说好的,只能说明命好。没事别去做小白!

网友A:
其实直升机上一共没多少零件,我的是无副翼,旋头的混控部分全都踢走了,所以能够垃圾的地方又少了,机身我觉得是很OK的,尾巴也凑合,用久了还是得换
所以嘛,山寨不山寨其实区别不大了,哇哈哈

网友:
同意 LS, 无副翼後, 旋頭簡单不少, 山寨不山寨其实区别不大了. 只是十字盤还是亞拓好!

网友:
看来CX质量还是一样的山寨,好在还没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直升机上一共没多少零件,我的是无副翼,旋头的混控部分全都踢走了,所以能够垃圾的地方又少了,机身我觉得是很OK的,尾巴也凑合,用久了还是得换
所以嘛,山寨不山寨其实区别不大了,哇哈哈

有道理,山寨搞无副翼不错。机身能有啥区别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山寨的适合折腾玩玩,对品质有追求的还是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山寨搞无副翼不错。机身能有啥区别啊。

区别很大!

我以前也认为没区别。

现在skya250的机身侧板还有某几样金属固定件,看完吓死人!我手指里扎进去的碳纤维,至今也没出来呢!

不信的看这贴我才爆了几个问题!其他尚未拍照,哎!垃圾中的垃圾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7085&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区别很大!

我以前也认为没区别。

现在skya250的机身侧板还有某几样金属固定件,看完吓死人!我手指里扎进去的碳纤维,至今也没出来呢!

不信的看这贴:我才爆了几个问题!其他尚未拍照,哎!垃圾中的垃圾 ...

我只能说你很倒霉。买到了垃圾中的垃圾。我觉得你可以曝一下无良商家。
大部分人买的还是一般的山寨机而已,飞的不能算爽,但是也还凑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