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会诊下,425两次空中扫大齿

楼主(2011-07-03):
配置100A+亚拓500MX马达1600KV+13T齿

有时候连续飞十块电池没事,最近2次一次是刚倒飞翻正过来就扫大齿。。。。另一次是今天切3D模式上下拉油门扫大齿。。用的还是YELLOW CAO大侠的瑞士材料加强大齿。。。请高手们指教下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弱弱的发现 貌似用1400kv 的同学还没有扫过齿
我次上飞 是刚把3g升级到V3.0的时候,飞下来还特地摸了大齿,一点都不热

网友:
我飞了 2-3年了 也没扫过
昨天去飞 有个高手有测速仪  测了一下 我的425 2800多转 都没事  我现在改成2400多了
怎么会扫?

网友:
扫扫 就习惯了

出外场 记住了 带 10个大齿 备用  幸运的话 都能用完

网友:
28XX转了,没调好的话单向齿会很烫哦,烫了就会扫。我的1400+13T,主齿抹了点油今天开3D模式没扫齿(原厂齿轮)。
当然我不是暴力飞的。

楼主:
今天飞3D模式,倒飞悬停下来后,单向和对转齿都热得烫手,我估计跟500MX暴力也有点关系吧。。。
最后暴力航线。。。一不小心飞机砍在树枝上炸了。。。。。捡回来后又扫大齿一个。。。其他东西一点事都没。。。换好又继续飞。。。

补充下。。。3D模式油门曲线90——82.5——75——82.5——90

网友A:
标题

用6S123都经常扫啊!已扫过不小于20个了。悲剧啊!

网友:
是不是和电机温度有关啊

网友:
你试试把电机齿和大齿之间的缝隙调小,给电机固定螺丝加螺丝胶。我的450空中扫齿2次都是因为齿轮间空隙大了

楼主:
11楼的兄弟应该没飞过425,那个大齿不是跟马达齿一起的

网友:
把前齿两个轴承换掉 我敢肯定 你那两个轴承已经挂了。。。这两个轴承的周围四颗螺丝千万不能上紧  上紧 一个起落两个轴承全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XXD3126 1400kv电机温度测试只有6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6S123都经常扫啊!已扫过不小于20个了。悲剧啊!

每次扫齿是怎样救机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