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 3G 用在 固定翼上可以增稳吗?

楼主(2011-07-03):
把 3G 用在 固定翼上可以增稳吗? 还是用两个锁尾陀螺好?

网友A:
没有必要

网友B:
固定翼不是有专用的平衡仪么

网友C:
不是一回事,没必要弄的!

网友D(2011-12-28):
弄了会怎样?

网友E:
固定翼本身就很稳,不需要再增稳了吧

网友F:
再加就可以准备躺椅睡觉了

网友G:
直升机专用的不适合固翼用,固翼有专用的

网友H:
固定翼在空中直接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