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调机高手进,帮新手解答个问题

楼主(2011-07-03):
十字盘在50油门的时候已调成水平,,100油门和0油门时升降舵这边变成高或低了(也就是说十字盘不在水平状态),是什么原因??
是
舵机
臂的行程不一致所引起的吗?还是舵机安装不正确引起的??
有必要0油门,50油门,100油门十字盘都保持水平吗?

网友A:
多潜水。
这种情况在控里用舵机行程里调就可以
油门在任何位置十字盘都要保持水平最好,
当然你说不平也可以飞的,只不过不好飞。
还有,我不是高手。

网友B:
"当然你说不平也可以飞的,只不过不好飞"

网友C:
 50%油门的时候舵臂都是水平么?
如果都是水平的那说明舵机一致性不够好,如果是同批号,同型号的舵机,可以在控里单独调节行程小的那个舵机行程,当然,除非你的控有这个功能
再者,你看下迅速升降油门,看看舵机速度是否一致,如果有明显滞后的,换了斜盘吧,这样子新手飞的很累!!!

网友D:
必须的,你的舵机是 933,一致性不太好,你要在控里调节舵机行程,使最上和最下的位置,十字盘必须水平

网友E:
推油门,从0到100都必须水平

网友F:
看老羊的帖子,里面有处理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1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