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华科尔的问题!

楼主(2011-07-03):
昨天入手的华科尔V120D02,晚上没风时飞了几个蛙跳。感觉到处乱跑,遥控上是不是还要调整些什么呀?
我的遥控是2603的。V1、V2扭平时是放在什么位置上好呀?0位如何?
十字盘设置是用1、2、3哪个型呀?现在用的是2型。
陀螺仪
和
舵机
的什么感度之类的需要调整吗?

网友A:
之前有玩过模拟器吗?

网友B:
遥控上还要调整的

网友C:
不需要调整了~~ 是你的技术不过关...所以飞机才到处乱跑!~~ 多练习吧!

网友D:
十字盘是Y V1 V2一般在50以上那个和到处跑没有关系 十字盘也应该是对的第二个好像就是Y,要是错了应该离地的瞬间就炸了 。我就是新手入D02 ,调十字盘和通道正反用了6副浆,最郁闷的是我问卖家到底怎么调的时候,卖家说已经调好了,你不用动......

网友E:
所有的6通机都不适合新手,建议先玩4通机,一定要玩6通机开始只有与精力财力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