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反转?是否要把油门通道设置反向?

楼主(2011-07-03):
因为收了人家的450,现在电机发转,如何解决?
控还没有设完,是否把油门通道设置反向?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
电机反转,只要把电机的三根线其中的随意两根对换就可以了。

网友A:
香蕉头任意2个对换 油门通道设置反向要死人

网友:
遥控上设置反向,是摇杆的反向,不是电机的反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香蕉头任意2个对换 油门通道设置反向要死人

死人倒不至于,现在电调都有保护

网友:
这个有点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死人倒不至于,现在电调都有保护

若在对频后设置油门反向,可能会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害人! 电机线两根对换下!千万别在遥控器上设置油门方向,如果电调没有保护功能,上电就会全油门启动!很危险的

网友:
电机线任意两根对换下就OK了

楼主:
非常感谢!还好没有进行什么操作。

网友:
还有好多人推荐新人直接450,这个要是实施了,就要出事,亏得问一下

网友:
我的飞机都是不装大桨,把油门正反项、电机正反转都试好了才开始调机的

网友:
倒一下电机的任意2根线~~~

注意安全~~

网友:
油门反向可不是乱玩儿的,千万别试,关于电机的测试,大桨,尾桨拆了是必须的……

网友:
如果是油门确定好后,建议就换电机的随便2根线就行了

网友:
如果用的是中特威的电调,也可以设置电机方向。

楼主:
呵呵,多谢各位提醒,之前测试的时候就把大桨拆了试的。

网友:
LZ有危险行为倾向,建议LZ多潜水,多了解电机为何会转的基本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