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云台突然转向一边,又突然转回来的原因

楼主(2011-07-03):
飞行过程中,几百米吧,
云台
大幅度抖到一边,然后过几秒又自动回来,出现过3次,ff9控,云台使用6,8通道。请教原因?

网友A:
失控了呗。。。。。还能咋地。。。要是别的通道都好好的 换个通道或者尽量清理接口的灰尘什么的。再实下 说不定就好了。

楼主:
确实,才250米,可能是被干扰了,自动返航3秒。下午人多还是不敢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