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想起的一个问题 关于遥控器2.4G

楼主(2011-07-03):
无意中想起的一个问题, 关于
遥控器
2.4G 有些控原生就是2.4G 而有些则是后面改装的高频头由FM变为2.4G的,这样的话在速度上会不会有区别???

网友A:
有
最快是自己用手拿飞机耍

网友B:
体会不出

网友C:
FM改的2.4G速度比做在控里的2.4G貌似慢一点点而已

网友D:
没有用过外加2.4G的,用的原生态的哈哈
按理应该慢一点点,毕竟多一个过程。估计高手能体会到,我这低低手可以无视。我猜的哦

网友E:
一般能目视范围内的距离可以接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