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50陀螺仪山寨问题(加图)

楼主(2011-07-03):
在淘宝上看到亚拓GP750陀螺仪有千元左右的,也有3.4百的,是不是有山寨啊,求各位老鸟指点迷津。亚拓的吧!大家说说应该值多少米。

网友:
就是三四百

网友:
780也就400上下!

网友:
可能是F的750吧

网友:
感觉750比780值钱啊……

网友:
360买了一个套机拆分的全新的,装山寨EP200上,锁得和棍似的!

网友:
近千元的应该是带舵机的吧,750单体500到600吧,780单体400

网友:
780居然比750便宜

网友A:
原来401+9257,现在不用401了想上新陀螺,
780配上futaba9257舵机,会不会金鱼尾呢,想入二手750,但是不好找
780又听人说问题多,振动敏感,真是不好下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401+9257,现在不用401了想上新陀螺,
780配上futaba9257舵机,会不会金鱼尾呢,想入二手750,但是不好找
780又听人说问题多,振动敏感,真是不好下决定啊

看你的调机水平,我入了2颗780了,450和200上都是棍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401+9257,现在不用401了想上新陀螺,
780配上futaba9257舵机,会不会金鱼尾呢,想入二手750,但是不好找
780又听人说问题多,振动敏感,真是不好下决定啊
怕啥  玩飞机就是个挑战  听说玩飞机的人都炸鸡呢

网友(2011-08-05):
对于新手来说,还是750相对好调一些…

网友:
标题

我用的是750+9257。没怎么调,锁的跟棍子似的。当时买的时候就把780换成750了。

网友:
不好选择

网友:
感觉750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