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小炸,居然失控!

楼主(2011-07-03):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了。刚才小区里小飞了一下,一个自旋完了没控制住,浆擦到小树上,飞机落地我立即收了油门,但是这个时候失控了,大桨不停的扑腾,5秒以后才停下,过去一看,接收的灯灭了,没有任何反应。重新开机又好了
本来可以没损失的,现在大桨坏了 ,郁闷
以前我玩华科尔小飞机,也有这个现象,只要大桨打地的瞬间没有收油门,就失控乱扑腾,接收关闭~

网友A:
接收失控导致自旋然后炸鸡 我以前用FM试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失控导致自旋然后炸鸡 我以前用FM试过一次

不是的,确定是先炸鸡,大桨扫地,马达堵转了,然后我立即收油门,但已经失控了。这个时候接收的灯应该是灭掉的

网友:
无失控保护?

网友:
炸鸡导致接收关机

网友:
难道有防堵转程序

网友B:
排除控电电压太低的情况外,那么你飞机上的锂电可能不行了。

堵转造成电流变大,电池瞬间输出过大,导致低电压出现,接收机无电,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控电电压太低的情况外,那么你飞机上的锂电可能不行了。

堵转造成电流变大,电池瞬间输出过大,导致低电压出现,接收机无电,失控。

谢谢!确实有这个可能,我的电池很垃圾,而且下来插头也很热

网友:
小区飞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