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管 vs 碳管 vs 3K碳纤管 vs 轻木 vs 桐木条 vs 松木条 ...
铝管 vs 碳管 vs 3K碳纤管 vs 轻木 vs 桐木条 vs 松木条 (烦恼中...)

楼主(2011-07-03):
请问各位师兄师姊有谁知道铝管,碳管,3K碳纤管,轻木,桐木条和松木条的优缺点? 那一种更适合做三轴机? 那一种较轻? 本人想DIY一架三轴Y3用于
航拍
, 需要管粗1cm x1cm, 长70cm...请各位指教:loveliness:

网友A:
3K碳纤管

网友B:
碳管是个好东西。。。。价格也比较给力。

网友:
用铝管比较划得来

网友C:
差不多都用过
圆管固定不方便,需要打孔才准确,但是打孔就不结实了。木条就算咯,强度太低,要是做得方便换那就无所谓了。铝合金方管是最结实的,但是比较重。

网友:
其实用铝方管也不重了,你省去了用圆管上的东西,重量轻了很多

网友:
如果楼上有注意过我D的4轴就知道了

网友D:
木條不錯, 輕, 方便換, 加工方便, 我的y3就是木條的, 炸了幾次, 只是裂了一點, 我的半徑50cm, 都感覺比較大, 勝在穩, 可以看看我的y3(抄了RCexplorer 95%, 除了沒有gopro, 嘻嘻) :loveliness:
弄的話還是方形的好, 製作簡單, 我準備再來一個T3 來個半徑20-30CM的鋁管爽爽, 會比較靈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木条为什么用13x13mm而不是10x10mm? 不是能更轻吗?

网友E:
每种材料试试 就有底了!

网友F:
铝方管10x10mm 好东西。。。。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没搞懂你说的打孔才够精确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指的是几个螺旋桨的旋转面在一个平面内的话,这个大可不必,正负误差几度对机子的平衡性是没啥影响的,完全能通过几个通道的微调来校准。像LZ说的三轴这样结构的机子,如果力臂比较长,还是建议使用3K碳管(注意:不能是普通450直机的碳尾管,必须是壁厚1MM的管子,否则上了夹具后容易出现裂纹)

网友H:
铝方管才是正道。

网友I:
铝的耐炸

网友J: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8005
看看我的选择把~ 如果没有合适的连接件,还是铝方管比较好,圆碳管不好固定,还会走位,碳方管强度据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