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独体式球头和分体式球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7-03):
除了结构

网友A:
单体式的带螺纹,精度保证一些,分体式的要自己拧螺丝,锁螺丝太松时会歪

网友B:
450我都用一体式球头

网友C:
一体式的好,真的

网友D:
 没用过,没见过,分体式的。
 有没有哪些地方需要,特殊情况需要用到分体式的? 例如某个地方滑丝了。

网友E:
一直用一体的。。。。不知道何时调双桨的两根连杆也能用上一体的。

网友F:
分体式的现在很少见了,以前的老机子都是分体式的,现在都是一体式的了

网友G:
两样都在用,效果一样,一体式安装方便些

网友H:
一体的如果螺纹滑了就废了。分体的还可以换个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