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Vbar能用在亚拓500E无副翼直升机上吗

楼主(2011-07-03):
不喜欢分体,所以想买mini-Vbar,但是又不懂,所以请高手回答下面的问题:感谢了
1,mini-Vbar能用在亚拓500E无副翼直升机上吗?
2,mini-Vbar和大Vbar功能上有啥区别阿?
3,都是通过usb线连接电脑设置吗?
4,mini-Vbar和大Vbar飞行手感有什么区别阿?
5,mini-Vbar飞行手感和MB2.0比哪个好些?

网友:
能用的,大的VBAT升级5.1PRO后能定速。小的不行。其他都是一样的。设置可用USB线,可用蓝牙

网友:
强烈建议买小V8,必须要升级的。这300块不能省。

网友A:
MINI V8貌似只能用于500级和500级以下的飞机。

不过现在LOGO600SE配的据说也是MINI V8,这下就晕了,不知神马是真的,神马是假的?

高手楼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NI V8貌似只能用于500级和500级以下的飞机。

不过现在LOGO600SE配的据说也是MINI V8,这下就晕了,不知神马是真的,神马是假的?

高手楼下解答!

低手来解答了
黑色老款的MINI V8只能用到最大425的桨。
新款的蓝色MINI V8就无所谓,只是不能用到多桨旋翼头和自制的像真机上。

网友:
我的500用大V8,现升级为5.1版本

楼主:
关键mini Vbar是不是手感和mb2.0差不多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