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完成第一架飞机-飘飘,咨询电池仓问题

楼主(2011-07-03):
花了好长时间终于完成了飘飘,在确定重心后,选定了电池的位置,于是想也没想就从上往下挖了电池槽(见图)。今天,潜水论坛、网络时,发现好多架都是在侧面开槽的,难道是我考虑不周,不应该这样挖(散热?炸机殃及电池?),请大家指点。

这样放置,合适否?

这样放置,合适否?

网友:
侧面 还是比较好的  散热连接 都有利  呵呵  炸鸡嘛 LZ 这样反而能保护电池 哈哈 新手 也请各位 老手们拍砖啊

网友:
新版四通龙升飘飘,是你把尾巴做的太重了吧,怎么电池放那么前面?

网友:
平衡下应该很好飞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有点吧,做水平尾翼时没注意看,在升降舵位置也各割了碳杆槽,后来就用胶水黏回去了, 估计增加了点重量。
还有可能是新手缘故,胶水用量没控制好(有了1瓶半配套胶水),也增重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希望能保护电池吧,有时间试飞看看效果。
关于散热,商家说该机发热不大,电池啊,电调啊都不会太热,也希望我这样放置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模拟器练了一段时间了,自我感觉还行, 就看真飞了,飘飘,不要让我失望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好长时间终于完成了飘飘,在确定重心后,选定了电池的位置,于是想也没想就从上往下挖了电池槽(见图)。今天,潜水论坛、网络时,发现好多架都是在侧面开槽的,难道是我考虑不周,不应该这样挖(散热?炸机殃及 ...

都一样

网友:
新手不建议这样挖  机头强度太差了
炸几次你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08-12):
哈哈!楼主的鸡鸡好像跟我的一样!!!只不过翼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