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完成了FPV全过程-提控回家喽

楼主(2011-07-03):
历时半年的FPV经历,磨难多多......反反复复让厂家换了几次设备,把厂家折腾的也不善(厂家售后没地说好极了)。换上厂家给的新OSD今早去飞,第一个起落GPS有时丢星没在意飞的也不远4、5百米,换新电池飞第二个起落飞出视线后再看屏幕已经丢星了,打开自动回航无效了,距离已经1KM以外了,跟着OSD参数没有显示了、因对新飞场地貌不熟悉不知该往哪里飞,过了一会图传也没了。因为不知在哪个方向,盲目地找也没找到。
遗憾的是没有录像,也没留个遗像。下午我反省当时应该用平衡模式不用自动回航模式,看着跟踪天线的方向一点点用方向舵引导飞机没准还能回来。如果以后有哪位模友遇到此情不妨试试。仅供参考吧

网友:
 GPS怎么会莫名其妙丢星?是不是线没插好?当时显示还有几颗星?

网友:
回去找找吧!急于求成的结果。

楼主:
经纬度参数闪烁,显示英文GPS信号弱,卫星数一会是0一会有数量。起飞时检查一切正常,应该不是没插好接线的原因。

网友:
河南人民表示慰问!

网友:
最近丢星的也来越多了,谁知道内幕啊

网友:
表示慰问一下

网友:
唉,慰问了

网友:
朋友丢的好可惜啊~~~

网友:
慰问一下!

网友:
 神马GPS,这么脆弱

网友:
我今天也飞丢了。不过找回来了。

网友:
最高境界吗?

网友:
我每次试好了自动回航再远飞了,不能回航就在1000米以内飞,呵呵

网友:
又一个最高境界~~~~~友友们要小心咯!!!

网友:
俺也是才丢机没多久的人。。。同情~ 并慰问。

楼主:
首先俺感谢LS众模友们的好心慰问!其实我也是每次都试自动返航才远飞(不好意思也就5、6百米),这次也试过但返航走8字不过也回来了,于是就斗胆走远一点(大概1.4KM左右),没星了也不知道方位该往哪飞了,最后估计走的很远了。

网友:
用1.2g图传的?

网友:
真可惜!不知道会不会朝我这边飞来,要是被我捡到了~~~~ !!!!

网友A:
是不是 GPS 离图传太近拉 ?

网友B:
唉!同是受灾群众

网友C:
GPS 模块的问题,我也碰到过的
换芯片就好了

网友D:
慰问一下吧
谨慎还是谨慎。
也许楼上是正解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严重同意。回21楼:GPS天线在机头,1.2图传在机腰,不应该互相干扰了。

网友F:
慰问一下,载机是好小子1000么?

网友E:
回复 网友F:
EPO1680天行者

网友G:
老张老张啊!我这些天来忙着搬家刚搬完,你就把飞机给飞丢了,嗨!我和你的心情是一样的,很心痛!在这里深深的表示慰问。
飞FPV绝对不丢飞机是不容易的,关键是丢了以后怎样才能找回来,这就要在起飞前一定做好录制工作,一旦丢失时还可以按照大致的方位进行寻找。
希望你总结经验教训,调整调整心态,休息休息,回头再来!

网友H:
哎 好可惜呀

网友F:
楼主:还是用的SKYLARK的系统?

网友I:
被信号屏蔽了

网友B:
楼主损失应该比我大得多啊!所以说,什么自动返航都是浮云,系统越复杂出错机率越大。

网友J:
是不是用1.2G图传?估计是图传干扰GPS了

网友K:
不是1.2干扰GPS 在他飞丢前和后 同一地点 我的GPS 也丢失信号

网友L:
看楼主的阐述,你的配置应该是非常高的了,好可惜啊,不知道能飞到浙江吗?这样或许我能捡到还给你。

网友M:
最高境界~~~~~

网友E:
回复 网友G:
谢谢老程关心鼓励,同时也感谢老郑帮助寻找飞机。准备修整一下,理理思路。这半年搞得很辛苦,真有点提机掉胆了。

网友N:
有病不飞,风大不飞,先近后远,看各位丢机得来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