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2702V的朋友进来下

楼主(2011-07-03):
我2702V装上后,升降和副翼都反了。于是控里REVERS里选择了通道反向,但是选了反向后打舵舵机就没反应了,再反向回来又可以动了,但是还是反向运动的。这个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呢?我QQ81121410,用过的朋友帮个忙。

楼主:
不是三轴补偿动作

网友A:
没有用过……

网友:
你把舵机换个错误的接法试试 比如副翼 接升降舵  多换几次试试  我的V450D01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
  进入MDSET---SWAATS----SWASHMIX         看那个反了就把那个调负 (如果你的AILE是50%,你就可以把PIT调到-50%)

图片

看那个反了就把那个调负

看那个反了就把那个调负

楼主:
我重新设置了一下,现在是打左右副翼都只有1个舵机动作

网友:
检查下无副翼旋翼头的方向有没有装反。

网友:
我估计是舵量学习的问题,反向以后在2702上面设置升降舵和副翼的舵量学习。具体操作步骤可以找V450D01的说明书。

网友:
另外你要分清楚,由于120度斜盘的结构问题,升降的动作是由3个舵机共同完成的,如果升降时,3个舵机都反了,那么按照 地板的那个设置改反向。如果只是一个舵机反,那么进入遥控器(2801)的MDEST--〉REVERS,找反向的舵机。

副翼是由alie和pit两个舵机控制,如果两个都反,改SWAATS里面的设置,如果单个舵机反,改REVERS里面的设置。

网友:
意思450D01的舵机是3个都动的 ?  我的飞机怎么就一个舵机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