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有刷丘比特V3”坚强板“自己要比飞机更坚强半个月的辛酸路,改装可能适合所有直机

楼主(2011-07-03):
我的V3坚强板还在服役,到现在大炸小炸不下40-50次了,很多地方都要加固改装过才能撑到现在。

这飞机比较难飞,技术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飞机的调试,要调试到到手飞不是一件容易事。

买回来的时候是不能飞的,厂家没有调试好,400-500元的玩具,也算是高级玩具了,厂家也不调试好,

就算是100元的玩具飞机买的时候也能飞,这里厂家真的要负点责任责不能把零件随便装好就交给客户,

完全没有调试。100-200的玩具飞机也比这个强。

这个V3到手后重心,双浆,各部件的平衡,螺丝的松紧都要自己重新调整,就算飞行技术再好恐怕也要

摔坏1-2个配件才能调整好。如果是新手飞两下坏了不会调修就只有放墙角了。厂家这么多年也没

什么改进,真遗憾。。。。。

这是修改后最耐炸的  丘比特V3”坚强板“

修改加固的有

1。脚架:AB胶脚架加固,比原来的坚强 N 倍 ,要把脚架底部转穿插入支持杆
才能上AB胶,脚架上再加海绵,海棉要有透明胶粘一圈,目的是减震的同时有
可以滑动的作用。必改

2。浆夹:主桨加装铝片桨夹,大炸也炸不脱,但炸前一定要收油门哦 :D,必改

3。副翼连杆:用弹簧做连接,不大炸是不会弯的,就算弯了也可以板直。必改

4。机头罩,电池前移,用电话卡或银行卡做固定,重心调整,原来出厂的根本不能

平衡,必须这样调整。必改

5。尾杆:用透明胶缠两圈,避免炸机时大桨把尾杆打坏。必改

6。尾翼:按图做,就不会断尾翼了。必改

7。尾巴的固定翼:用硬点的胶片粘上就炸不断了,可以修改好点,我的有点丑 :D 必改

8。主桨保护:用易拉罐的铝片做保护,在水泥地飞效果特好不会损坏大浆。

9。主拄转盘保护:用胶片固定在中间也能避免炸机时外物刮伤转盘。

10。4合1板的电机线直接接到电机。避免电流过大烧板。

11。主桨连杆保护:在主桨上缠上胶布,缓冲炸机时对连杆的撞击力。必改

12。尾电机散热片换位置,减少头轻尾重的情况。必改

13。头罩保护:透明胶缠上,没什么好办法,虽然难看点,但也实用。

调整的有:

重心平衡,用一根线穿过大浆柱中间的孔,提起后就看到是机头机尾那里不平衡了。

双浆,调短的那个连杆。每次调一圈,开油门转一转,直到看不到双浆。

4合1版的两个小旋纽,一个是陀螺仪感度,一个是联动比,这个说明书有。

这就是调机顺序,新买必定要经过这几个步骤才能稳定起飞。

这应该是有刷V3的终极修改了,到现在我只更换了一个浆夹,一个尾翼。还是未改前

已经损坏的,其他有损坏的加固修改后比原来的好 N 倍。

网友:
加油,难飞,可以磨练技术哦。

楼主:
还有V3这机的塑料非常脆,一摔就坏,大家买机的时候要店家送一个AB胶比送配件实在。

新买飞前一定要改装脚架,浆夹,副翼连杆,主翼连动杆,尾杆,和尾翼,尾巴的固定翼,头罩,主桨保护,主拄转盘等。
还有就是调整重心平衡,双浆,4合1版的两个小旋纽。

不过现在技术好了,调整到位后炸机的几率小了,容易坏的地方也都加固和换了,感觉还可以玩,现在就担心电子零件坏了,4合1板,前后电机

网友:
LZ费了这么多心,还不如搞个450玩玩了

网友:
LZ太厉害了。。。对你的连杆很感兴趣。。。

网友:
飞行性能 会不会差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