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楼主(2011-07-03):
装了手动开关,按住才发热
可以换不同形状的电热丝
可以切圆弧

网友:
看到了洞洞板 ,我也喜欢用那个东西。

网友:
洞洞板是个好东西。

楼主:
洞洞板是n年前买的,一直放着没用
以前最疯狂的时候是用微型电钻磨出电路板,然后自己做微型功放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不评论,单纯的顶一下

网友:
好东东啊。
顶,必须的。

网友A:
请问电热丝用什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热丝用什么做的??

吉他弦或其它细钢丝

网友B:
看来是有问必答啊,
那么,请问楼主,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有问必答啊,
那么,请问楼主,多大电流?

这个没测过,反正塑料也可以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测过,反正塑料也可以割

谢谢楼主答复。
但俺没过瘾,继续问哈。
多长的吉他 2 弦?
3V电压?
加没加电阻?

网友:
洞洞板=电路板吗?用报废的电路板应该也可以吧.
买不到整块的那种纤维板.不然是最好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东东板又叫实验板,这里有一篇一看就明白:http://wenku.baidu.com/view/9a8259543c1ec5da50e2708f.html
因为上面都是洞洞,加工比较容易,个人感觉玻纤的比电木的要好,这东西淘宝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