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辨认下车床型号

楼主(2011-07-03):
新入手的一台二手车床,大件基本都在,就是手轮啥的缺手柄铭牌不见了,抓瞎了,不知具体型号,忘知情志士告之。
上图

网友:
 不管它爹娘是谁  床好就行

楼主:
不知道爹娘的孩子命最苦啊,铭牌没有了,就只能打开床头箱自己算转速表了
我拆了清理了一回,不是一般的脏啊,卡盘里的机油都结成膏了。
床子一米多长,带自动走刀2600买来自用我觉着值了。
谁能指点下这床的品种,感激不尽

网友:
看床头和走刀箱感觉跟0630差不多

网友:
建议做DNA比对

网友:
我也不知道 建议做个 DN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始我也以为是0630,可仔细比对过后发现还是有差距的,手柄之类都不是一类的。
别提多郁闷了

楼主:
求达人来科普数据啊,啥厂啥型号

网友:
你是想看看他是否二婚?管他那个呢,好用就行,这床2600太值了。

网友:
看着象广州第三机床厂的0630A 。

网友:
结构应该和c0630相差不多,指标参数应该可以参照c0630。

楼主:
0630A+1
相似度确实很高,不排除原主人改造过的可能。吓!
貌似真相很接近了

楼主:
搜了下 广州产的C0630A,哇塞,真的很像相似度达到99%靠,我该不会以2600的价格买到神机吧~~~,幸福的打滚啦其实算算,没电机、没油盘、没脚架、还没铭牌,加上外观有点脏,也没省多少钱~~~烧钱的路任重而道远啊~

网友:
见过和这个一样的床,但是见到的是昆明机床厂出的(原**机械厂),型号不太记得了,似乎是26A,但是丝缸看起来又和我看到的不一样,螺距比图上的大的多,这种床子大多是70年代前后的东西,且小范围输出,除非是用过的,要不一般没据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