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80v三相电机改220v两项电机

楼主(2011-07-03):
如题,这是电机接线盒里的接线图,电机是380v550w三相异步电机,菜鸟一个,请高手详细指点,给个方案,谢谢!

在线等

楼主:
谢谢,热的有多快?除了热的快,其他还有什么变化?

楼主:
是这样吗?半小时?那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
用 2 相的变频器

楼主:
变频器太贵,有人换个220v两项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半小时?那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v2和w2之间并个电容,单相电接u1和v12

网友:
不用改动接法,就用星形,先接一个10UF/450V电容C1试试力矩如何,最好测一下每相电流,不超出额定电流就好,如果带负载启动困难的话再按图接一个启动电容C2,容量在10-20左右应该可以了,只要不超出电机的额定电流,电机不会受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2772不用改动接法,就用星形,先接一个10UF/450V电容C1试试力矩如何,最好测一下每相电流,不超出额定电流就好,如果带负载启动困难的话再按图接一个启动电容C2,容量在10-20左右应该可以了,只要不超出电机的额定 ...

这样接会不会也半小时就过热啊

网友:
30uf电容就可以

网友:
过热了说明超电流了,电流不超出额定值的话,热点也没关系啊。当然功率肯定要打折扣了,能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吧。

楼主:
我倒是不在乎功率,谢谢了

网友:
电容取值实验着来吧,不超电流的前提下,运行电容取大些力气也大些。

楼主:
电容越大越好吗?有限制吗

网友:
电机的额定电流就是限制,电容取的太大,电流就大,取的太小又没力气,所以要实验着来的嘛
发个文档,参考着来。

文件名: 三相电机改单相使用大家谈.doc
描述: 三相电机改单相使用大家谈.doc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9a5695e8-a586-11e0-a46f-0015c55db73d/

网友B:
我改过,电机功率相同用的是100UF电容.实测连继工作两小时以上,电机只是微热.电机功率感觉不到明显的下降.

网友:
我没有改过550W的,改过1.5KW的,星形接法,20UF电容做运行,并40微法电容做启动电容,用在40钻铣床上,力气够用,电流也不超,个人用没有长时间连续工作的情况,所以电机也不过热,刚开始也并100UF来着,电流大,声音很难听,后来改小电容好了。

楼主:
我找了个250VAC  100微法  50/60Hz的电容,按第一种方法接行不行?电容有没有正负极啊?
电容我是从一个电机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过,电机功率相同用的是100UF电容.实测连继工作两小时以上,电机只是微热.电机功率感觉不到明显的下降.

这个是怎么接的?

网友:
我先用40的,十分钟电机发烫,现在加了12的并联,启动后断开大电容,半个小时微热,就是功率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