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平衡充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03):
为什么我的A6冲出来不管用什么测电器(LED显示那种1S-6S和3S-6S的),都显示每组电压都不一样呢?我是设置的充到4.2V,2A电流充,冲完机器就响喇叭,我就拔掉电源,但每次
电池
测试都是每串电压都不一样呢(一般是4.2 4.12 4.08 ),哪位大大帮忙解决下呀,谢谢

网友A:
SF,等高手来

网友B:
您用电量检测还是万用表呢?如果电量检测的话我有可能坏了,测量误差变得没法控制,要不就是你的电池坏了。。

网友C:
明显是电显不准。莫担心

楼主:
总的问句,A6直接插上就充,自己会自动平衡嘛,充完喇叭响了就拔掉,不用再设置什么了嘛?

网友D:
一,你检测设备有问题,二,你电池差不多了……

网友E:
肯定要设置的,你要看是冲什么,自己设置电压这些

楼主:
充的花牌2200mah 20c 3s1p(普通版和竞技版各两块),新电池,需要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