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我的v120d01的旋翼头是否变形了?

楼主(2011-07-03):
看下旋翼头。请问正常吗?以前没有看过。今天打开看。变成椭圆的了。金属的会变形吗?还有旋翼轴的胶圈变形了。可以用什么东西代替。为个胶圈买轴,有些不值得。

网友:
是这样的。剪一小段外径2mm,内径大于模轴的电线皮即可代替。效果不错的。

网友:
是我那个飞机么,旋翼头本身就是这样,还有那个刹车盘螺丝如果松了,横轴会抖的,所以要紧固

楼主:
是啊。谢谢楼上两位。我买回来没看过,不知道原来是否这样的。既然没有变形。我就不去买了。我昨天用旧机头罩两边的耳朵胶圈试了下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