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头加高 40MM 方案纠结中

楼主(2011-07-03):
打算吧床头加高 40MM
1、一块铁板
2、 2个铁条
3、 4个铁块
那个方案好?

网友:
砖就可以

网友:
加2条铁最好,不要整块的

楼主:
俺也倾向 2  问题是 横加 还是竖加?

网友:
4、一个铁箱子

网友:
仅供参考  如有障碍  继续开贴

网友:
用4个轴承的内圈,找废轴承就可以。好处是东西好找,不等高的话可以用砂纸自己磨。坏处是容易把结合面压坏造成新问题

呵呵,没看清是要加40MM,那就3吧。道理一样。材料软点。

网友:
用一块铁比较好,最好是铸铁,到收破烂的地方找一块压塔吊的铸铁就可以,有50mm厚,用磨床磨好,打孔-----ok

网友:
本来的床头箱跟床身应该只是两个边大概三四公分宽的面刮研装配的,那样的话1,2都可以,3方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