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翼龙,炸得只剩下电器了。。。新人共勉

楼主(2011-07-03):
费了几个周末装好的翼龙,练了几周的模拟器。。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兴致勃勃跑道后沙峪,图中红圈圈的地方

开始旁边停车场滑行起飞,前轮在滑行5米后发生右偏,然后碎了:

接下来,控挂带的金属钩子莫名其妙断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个凶兆

楼主:
没有起落架,只好手抛:

若干次,偶尔能飞起来…… 才知道飞起来以后,完全不像模拟器那样听话,更像是风筝到处飘,无奈技术实在太烂,旁边也没人把关, 拉杆飞机就乱串,放开杆它就朝远处飘,越飘越远怕掉到公路上引起交通事故,又根本没能力让它飞不回来,最后只好咬牙丢油门,顷刻飞机一歪,直线下栽。。。或者挂在树上。。 结果:

网友:
抛得角度大了

楼主:
最后,终于有一次,飞机掉到沟里,我以为飞机上最结实的是尾碳管,结果摔了一次就断成两截:

我一直以为只随便用两根细碳条加固的尾翼不够坚固,撑到最后却是最完整的一部分,后置舵机也安然无恙,

当初按照fpv的规格把舵机后置,准备将图传啥的放在前方,还好没有一开始就心血来潮把zi6先放上去盲拍。。。 只是放了块石头塞在电池前面维持平衡,也直接导致挤压电池变形。。唉,每块电池的价格跟飞机相同,摔成那样太让我惋惜了。

还好按前辈们的经验,机翼埋有碳管加强,副翼也有碳片,所以机翼只是周边略微损伤,容易修补。 不过尾管还不知道去哪儿找替代品。。。。

机机生前配置 xxd 2212 1400 电机 30A电调 + 7606桨
盛辉9g x 4
天地飞WFT06II
ACE 20c 2200mA 3s 电池

不过我决定还是继续前进,就算飞机炸成末,还割伤了手指(半截手指以后都会是麻木的了),这些都阻止不了我朝fpv逐步迈进段脚步~~~

另外,北京的组织Q群是多少啊,请问谁知道吗?哪怕哪天看高人们爽飞,去观摩一下也好啊。

网友:
多炸几次就好了

楼主:
纠正一下,刚刚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原来尾管根本不导电,并不是碳纤维管
难怪那么容易断
用于加强机翼的那些碳管是导电的

网友:
兄弟我顶你,我新买的GOPRO,昨天钻淤泥,今天摔镜头,一起共勉前进吧!

网友:
设备没有问题,检查重心,油门不能给太大~

网友:
我也是新手,楼主比我炸的还惨, 一起加油吧,菜鸟都是在炸机中成长起来的

网友:
手炮起飞请把油门开得越大越好,别怕电机的轰鸣声,因为更可怕的是手炮动力不足炸机。

网友:
多数人都是这样开始的

别气馁,继续就成了

网友:
楼主,最好有个人举着飞机跑一段再起飞,给飞机一个初速,这样好飞,新手我还是建议地面滑跑起飞,希望你再接再厉,继续加油,我顶你。。。。。。机身碳管你买个鱼竿或结婚放饭店门口那种挂结婚照片的架子管子,祝你早上蓝天

网友:
找个飞手在旁边指导一下吧,这样进步会更快的,我顶你!

网友A:
哎呀~不行了,笑死我了。。。。这个飞机一出去就低头,我怀疑楼主是不是推杆和拉杆设置错了?尾巴那个上下动那块东西要翘起来飞机才是上升,我估计楼主是这个地方错了吧?
还有~手抛起飞要助跑的。跑个7、8米远有了初速度即使轻轻丢出去都可以灰起来的

网友:
手抛时把油门开尽量大

网友:
炸得比我惨,我第一次飞炸起落架,第二次无风天正常飞了5个起落,第三次飞得太远看不清姿态,三十几米高冲地主翼拆断,舵机烧掉一个,扫齿一个,电池变形(好象还能用),第四次飞树上了,拿下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呀~不行了,笑死我了。。。。这个飞机一出去就低头,我怀疑楼主是不是推杆和拉杆设置错了?尾巴那个上下动那块东西要翘起来飞机才是上升,我估计楼主是这个地方错了吧?
还有~手抛起飞要助跑的。跑个7、8米远有了 ...

  控的设置没问题,正反舵和舵行程都设置过了,4个通道的动作也是对的,有几次能上天飞两圈。
就是可能重心没调好,飞机不平衡,太难飞了,感觉基本上不受控制。。。在空中做布朗运动,横冲直撞,完全不像是滑翔机
当然烂技术是炸机的最关键因素

网友:
没有炸过机机的鸟,不会成为老鸟的,加油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