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老支青前辈

楼主(2011-07-03):
老支青前辈 我的电机线烧了 想从绕一下 可是只找到了比原电机铜丝稍微粗一点和细一点的 不知道我该用哪个
用这两种线后效果分别是什么  粗线用几股绕几圈 细线用几股绕几圈
求老支青前辈指点

电机是XXD2212 KV1400

网友:
没有绕过线,也没得那个胆子。

网友:
饶了一次只会滴滴响不会转

网友:
维修重绕线的电机,首先必须知道原始数据,这数据里包含:每槽的圈数、线径、槽数的跨越、接线、出线。等。
知道线径后,查出线的截面积,可以用任何(或多股)线代用,条件是截面积必须相同。小了不够力,粗了绕不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支青前辈 我用那个细的绕了 用和原电机一样5股8圈绕的 不知道为什么电机只翻转还发抖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还超级热 不到10秒就烫手了 是不是圈数少了呢 还是应该在填两股啊?

网友:
对于没绕过的,最笨的办法就是照相法,拆前照相,每拆一步照一下,并拿张纸画个自己看的懂得简单图示,找到合适的线,细的就增加股数(算下面积)组的就减线(也要算面积),然后依葫芦画瓢绕上去,尽量小心点,别把漆皮伤了,最后就是接线,怎么拆的怎么接上。完全没啥技术含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支青前辈 我用那个细的绕了 用和原电机一样5股8圈绕的 不知道为什么电机只翻转还发抖

估计(1)你在绕线时把线的漆皮刮破,形成线与线之间短路。
         (2)或者某槽的绕线方向错了。
         (3)建议你马上重绕。
修电机是一个精细活,不能动粗。 。我也算是个老电机专业维修工,上个月在悉尼帮(新手老头)改个电机,也是绕了3次才成功。问题也是刮破漆皮。

网友:
回复 楼主:

线绕错了,或者接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机没转肯定会很烫的……你那是十四级还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支青前辈我是按照这张图绕的请问哪根是中线啊(黄线)

网友:
12楼的图片是典型的三角街法,是没有中性线的。
如果把3根E线拎在一起,三根A线分别单独引出,就是典型的Y接。那3根拎在一起的E线就是你要找的(中性线)。
如果在工厂的三相Y接电机里,电机进入正常运转后,中性线是没有电压的。人体不小心碰到中性线是不会有任何感觉(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支青前辈~~~  我要崩溃了
我都已经从绕12次了.......   没有一次好使
500多米的线都被我用光~ 也没成功
是我笨还是那张绕线图不对啊
老支青前辈~~~帮帮我吧~~~~~~

网友:
LZ不用灰心,很多模友都能学会绕电机成功,你也会成功。让我们冷静地分析失败原因。你说绕好的电机不能转,只会发抖。如果你认为自己绕线方向没有搞错,那问题可能出现在漆皮刮破、线与线短路。看你的铁芯烧得也糊,估计包边的绿色绝缘层也烧掉。碰到这种情况,绕线前必须处理一下,用单面胶纸把破的绿层补好,减小刮伤漆皮的机会。再细心地绕线,别人能成功,你也能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知青前辈的鼓励 我又在淘宝上买了1000米的线这回一定要成功
失败原因我感觉不应该是绕线方向和漆皮刮破
应为我失败3次后就一直仔细看图绕的 绕线的时候也都很小心
唯一有可能出错的就是会有几个少绕一圈的   因为我每次都会绕晕
在一个就是接线 虽然我是按照图上接的但是我记得和原电机的接线好像不一样

前辈在13楼说的把3根E线拎在一起是黄钱,那红黑怎么分啊
三根A线分别单独引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知青前辈的鼓励 我又在淘宝上买了1000米的线这回一定要成功
失败原因我感觉不应该是绕线方向和漆皮刮破
应为我失败3次后就一直仔细看图绕的 绕线的时候也都很小心
唯一有可能出错的就是会有几个少绕一圈的  ...

你可以先用少弄点线,大概原来线径的一半就行,这样容易制作,绕好后实验可以正常转动,再加大线径。检查硅钢片是否破损,主要就是在两端平面的拐弯处,这个位置一旦露铁,就不能使用了,必须处理后使用,你可以把被烧黑的位置用树脂,502,等胶水图上一层,用那种包锂电的黄色绝缘胶带(没有就用透明胶带)覆盖。即可使用。这个细心一点能搞定的。
你还是按原来的绕线方法接吧,三根黄线要是接在一起,你的电机KV就会降低不少了,这个可以用线径截面积绕线圈数调整,不过你还是先把它弄转吧。祝你成功。我以前自己绕线,人家都以为我是穷的买不起新的呢,哈哈,其实这里面乐趣无穷啊,只有自己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知青前辈的鼓励 我又在淘宝上买了1000米的线这回一定要成功
失败原因我感觉不应该是绕线方向和漆皮刮破
应为我失败3次后就一直仔细看图绕的 绕线的时候也都很小心
唯一有可能出错的就是会有几个少绕一圈的  ...

看绕法应该是12N14P(12槽14磁极)的电机,此绕法应特别注意3、4  -  9、10绕组的绕向与其他绕组的绕向是相反的。你失败的原因极有可能与此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知青前辈的鼓励 我又在淘宝上买了1000米的线这回一定要成功
失败原因我感觉不应该是绕线方向和漆皮刮破
应为我失败3次后就一直仔细看图绕的 绕线的时候也都很小心
唯一有可能出错的就是会有几个少绕一圈的  ...

红、绿、蓝三根线的Ende端(尾端)接在一起并悬空,红、绿、蓝三根线的Anf...端(线头)分别接电调的三根线,这种接法是星形接法,比三角形接法KV值低、扭矩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用少弄点线,大概原来线径的一半就行,这样容易制作,绕好后实验可以正常转动,再加大线径。检查硅钢片是否破损,主要就是在两端平面的拐弯处,这个位置一旦露铁,就不能使用了,必须处理后使用,你可以 ...

(。。。。。。。人家都以为我是穷的买不起新的呢,哈哈,其实这里面乐趣无穷啊,只有自己知道。)这是修电机的最高境界。 。
我修了大半辈子电机,有丰富的维修经验。由于文G的原因,我的文化水平很低,不会编书。现在我已经老了,正在排队去见(马克思)。我不甘心把一辈子的经验带去给他 。我在有生之年努力留给中 国,希望我的技术能成为一把启蒙的钥匙。。。。。。。
我的修电机水平不算很高,在网上教新手修电机我自己没有任何收益,但是看到新手们学会修电机,新手们高兴,我也高兴。。。。。。哈哈,其实这里面乐趣无穷啊,只有自己知道。

网友:
航模无刷电机绕线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天翼前辈指点迷津 我的硅钢片露点严重啊 有两处绿皮都彻底烧掉了 我用透明胶带重包后 再次绕线 成功了!
没想到硅钢片露点竟然会这么重要让我费尽周折呀  差点就放弃了
不过这次我买的是和原电机一样粗的铜丝 却无法绕到8圈了 最多6圈就塞得满满的连旁边的都没地方了
只有绕5圈才能全绕完

网友:
恭喜LZ绕线成功,我也刚买了500米的线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知青前辈 我的绕线终于成功了 真心感谢老知青前辈这些天以来不耐其烦帮助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心在中天前辈的解释 原来问题是出在硅钢片上的绿皮
顺便问一下您说的星形接法扭矩大 不知道可不可以带动两只连在一起8060慢速桨呢(就是吧两只桨叠在一起变成4叶桨)
或者9050的快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知青前辈 我的绕线终于成功了 真心感谢老知青前辈这些天以来不耐其烦帮助我

有志者事竟成。 。祝你成功。 。(。。。。。。。看到新手们学会修电机,新手们高兴,我也高兴。。。。。。哈哈哈,其实这里面乐趣无穷啊,只有自己知道。)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心在中天前辈的解释 原来问题是出在硅钢片上的绿皮
顺便问一下您说的星形接法扭矩大 不知道可不可以带动两只连在一起8060慢速桨呢(就是吧两只桨叠在一起变成4叶桨)
或者9050的快桨

恭喜LZ成功了!8060慢速桨最好配KV1000以下的电机效率高些,KV1400的电机配8040桨较合适。另外你的电机原来是角接绕8圈,现在是绕5圈,KV值肯定比原来的高,估计也有2000多吧,如果改为星接,KV大约在1200-1500(估计值),我觉得这样的KV值配8040桨是比较合理的。上4叶桨就免了吧,否则电机容易过载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都以为我是穷的买不起新的呢,哈哈,其实这里面乐趣无穷啊,只有自己知道。)这是修电机的最高境界。 。
我修了大半辈子电机,有丰富的维修经验。由于文G的原因,我的文化水平很低,不 ...

   今天才知道兄为什么不叫老知青而叫老支青的缘故了,带动大家进步才是真正的快乐!

网友(2011-08-10):
LZ的图片在那里找的?蓝色好像画反了

网友:
曾经在学校  饶电机的时候本来电机是好几条线并饶的  老师让我们就饶一条线   饶的正确的话不带负载空转是一样的
  楼主老是饶不好   就先一根单线饶一个试试 是不是饶发有问题

网友:
楼主,我都急了,检查香蕉头焊接的地方,漆包线有没有刮干净

网友:
原来解决了……恭喜

网友:
求助,我的双天3536电机一推到高速就会尖叫刹车,调节了进脚和更换电调都是一样,是不是电机的线断了呢?有机会修好吗?

网友(2012-02-03):
其实外转子无刷电机是所有电机包括单相电容启动电机、三相同步电机异步鼠笼电机、有刷直流电机等等当中绕制工艺最简单的一种电机。单相串励电机(如电钻、角磨机、电锤、切割机等)的转子相比无刷电机来讲,要难得多了。老知青咱俩是同行,偶以前也从事过电动工具转子维修工作,不过比起老知青还差得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知青前辈的鼓励 我又在淘宝上买了1000米的线这回一定要成功
失败原因我感觉不应该是绕线方向和漆皮刮破
应为我失败3次后就一直仔细看图绕的 绕线的时候也都很小心
唯一有可能出错的就是会有几个少绕一圈的  ...

无刷电机就那么几匝线而已啊,且没槽匝数都是相同的,要是碰上绕单相电机的正弦绕组,每槽匝数成正弦分布匝数都不同,那不是更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