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用通俗易懂的解释——单桨电直悬停倾斜

楼主(2011-07-03):
听说单桨直升机悬停倾斜是无法消除的,如何用简易的比喻说明这个现象?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懂的。。。我也求解释。

网友A:
我的没发现悬停时倾斜

网友:
尾桨的推力和大桨的反扭力不在一个平面上。

如第一个尾桨,在不改变飞机飞行方向的状态下,除了抵消大桨产生的反扭力,不会有其他方向的力矩,除非为了改变方向,打破这个平衡,飞机会产生一定的侧移,但是也不会倾斜。
而第二个尾桨,除了抵消大桨的反扭力,还会产生数字3表示的那段扭力,所以机体会产生倾斜。数字3数值越大,倾斜就越大。

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解,有错误的欢迎讨论。

网友B:
ls的解释不好,是不是一平面不重要,重要的是,尾桨有力给机器……
所以机器要像左漂,但又是悬停住,所以要有点右舵,给一定右舵,机器当然要倾斜,给的大还会翻呢

简单来说,风太大了,你人站不直,想站直就给吹着移动,想站定在那,就要学迈可

网友C:
5楼是正解,真机要保持不倾斜,是要把尾翼抬到和大桨差不多高度来消除这个倾斜。具体可以搜索真机照片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发现悬停时倾斜

在这里可能更多的是指大桨悬停时不是正水平,因此讲倾斜。

网友:
学习无止尽啊

网友:
是不是同一平面不是重点,

不管尾将的高度怎样,都会有倾斜,
理论理学一条定律可以解释这个,“一个力偶不能用一个力来平衡,必须用一个力偶来平衡”,大奖对机身的反作用为一力偶,机身倾斜,大奖升力的水平分量配合尾将推力形成一力偶,来抵消掉…
…所以不管尾将哪个高度都会有倾斜(我说悬停平衡状态)

网友:
翼尖喷气的直升机就不用倾斜啊,应该说有尾桨的直机悬停都要倾斜。

网友:
标题

我的理解和六楼十楼一样…以飞机为整体…竖直状态下…一个竖直方向的力(大桨的)…一个水平方向的力(尾桨的)……不管飞机内部的力怎么去抵消…只看对外的力,悬停时…各个力平衡…机身斜着…竖直方向的力大家都理解,不多说,水平方向上,必须得有一个力与尾桨在水平方向的力相反,来与之抵消…这个力就是大桨产生的…通过倾斜…产生水平方向的力…

网友:
画个图你看

画个图你看

网友:
前面的帖子不少

找找看

网友:
真直升机尾桨高的主要原因是安全——以打不到人为原则。

引用 网友C:
5楼是正解,真机要保持不倾斜,是要把尾翼抬到和大桨差不多高度来消除这个倾斜。具体可以搜索真机照片来看。

涵道尾桨就不高了!
用尾部喷气的(好像叫麦道500——一种没有尾桨,是用主发动机的尾气通到尾部向侧面喷气)也不高的。

网友:
直升机悬停时要保证受力平衡(机体不平动)和力矩平衡(机体不绕任何一轴滚转),由于空气对主旋翼的阻力产生一力矩需要尾桨平衡,但尾桨的存在使空气始终对机体有一个水平方向的力(对模型直升机来说一般是向左),因此需要大桨平面向右倾斜,这样可以保证空气对大桨的反作用力沿水平和竖直方向分解后能有一水平向右的力来抵消尾桨的力,竖直力则抵消重力。
    尾轴是否与主旋翼在一个平面上实则关系不大,应该是尾轴是否与机体重心在一个平面上,这样才能判定尾桨受力在纵轴(从机头到机尾的轴)上能否产生力矩,而这一力矩是通过大桨周期变距产生的,模型直升机大桨总体的挠度要比真机小得多,因此并不会出现大桨倾斜的现象,真机尾桨高如16楼说的那样,是安全因素。

网友D:
我们的直升机都是轴传动,根据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的规律,飞行时会导致直升机旋转,尾桨就是用来抵消反作用力的,使直升机正常飞行不会旋转,在抵消反作用力时候使直升机略微倾斜了。不知道这样说通俗吗?

网友:
以前我也有见过别人的电直450,会有稍微轻斜,感觉是有点还没调完美似的!

网友:
呵呵,你(直机)直挺挺的站那,旁边一人(尾桨)用力往左边推你,你要保证还站在原地不动,该怎么做?

网友:
大家画的说的都只说了一半    并不是尾桨的反作用力让大桨倾斜 而是如果你不让大桨有倾斜的情况下 直升机会不停地向左漂移  你必须让大奖倾斜来抵消这个力量它才不会漂移

网友:
一开始我也认为和5楼的一样,但其实那是错的,六楼十楼是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是小型机,有点倾斜就倾斜了,无所谓。

力偶平衡的解释是对的,但是我认为提升尾桨的位置到大桨同一平面是可以消除机身倾斜。我相信做一个试验,把尾桨提高到大桨平面以上,机身将会向另一个方向倾斜。

网友:
蛮有趣,那些“高手”都不露面。
答得靠谱的都是小兵 。看到这里的水平了。

网友:
与什么方式传动没有关系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直升机都是轴传动,根据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的规律,飞行时会导致直升机旋转,尾桨就是用来抵消反作用力的,使直升机正常飞行不会旋转,在抵消反作用力时候使直升机略微倾斜了。不知道这样说通俗吗?

都是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主旋翼力矩的平衡问题。实际上是高中物理的范畴。

网友:
你可以给飞机安两个小桨,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就不会斜啦

网友:
感谢ls各位大虾的激烈讨论...在下  大大地学习了

楼主:
看了大家的讨论后觉得——尾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持直升机不旋转,但是往往问题都要没那么简单,尾桨的加入还附带引入了其他的我们不需要的也不希望的一些“副产品”力矩,而正是这些额外的我们并不需要的力矩使理想化平衡姿态发生了改变——有点倾斜的平衡状态。
产生倾斜的因素有两个:
其一____尾桨与大桨不在一个平面上引入的杠杠平衡力矩。
其二____尾桨平衡主桨旋转扭力的同时额外产生了侧推力,这个侧推力使直升机发生侧移,为了悬停则主桨就需要倾斜来平衡。

网友:
尾桨和大桨不在一个平面对倾斜是没有影响的。因为直升机是围绕质心,而不是大桨中心倾斜的。所以尾桨不在大桨平面时,对机身的推力有两种情况,可能导致向左或向右倾斜:
以下两图为直升机对尾视图:

向右倾斜

向左倾斜

引起直升机倾斜的原因是尾桨除了对机身产生了一个力矩平衡大桨的扭矩,还会对机身产生一个侧向的推力,这时直升机只能倾斜,用大桨拉力的分量平衡这个侧向的推力。

这是通俗易懂的解释,详细的内容可以看我发过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8811&page=1

网友C:
本着负责任的原则,决定查找权威资料。

看了很多模友发言,可能不少是模友自己的想法。对此专门去查阅了资料,应该可以给一个通用的解释了。

LS,你说“尾桨和大桨不在一个平面对倾斜是没有影响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以下文段摘自“直升机的飞行原理与空气动力学基础”,百度上可查。真机抬高尾旋翼也决不仅仅是为了“不打到地面”这么可笑的原因。如果你要反驳我,请拿出权威资料,不要通过主观臆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解释不好,是不是一平面不重要,重要的是,尾桨有力给机器……
所以机器要像左漂,但又是悬停住,所以要有点右舵,给一定右舵,机器当然要倾斜,给的大还会翻呢

简单来说,风太大了,你人站不直,想站直就给 ...

6樓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很多模友发言,可能不少是模友自己的想法。对此专门去查阅了资料,应该可以给一个通用的解释了。

LS,你说“尾桨和大桨不在一个平面对倾斜是没有影响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以下文段摘自“直升机的飞行原 ...

你那段文字主要是说尾桨拉力线与水平线不平行的问题,这个在我的帖子里已经说过。

至于尾桨打地的问题,我相信不用开真直升机,玩过模型的人都知道,如果尾桨不抬高,是会经常打地的,而玩过尾轴传动的模友都应该很感同身受,尾桨一打地,传动齿就基本上要换了。

实际上,悬停右倾这个问题很简单:请问,直升机悬停时,如果侧向持续推动直升机的脚架,直升机会怎样运动呢?

网友:
以阳台侠的最对典型。

网友C:
33楼,你不能用模型飞机的经验来判断真机,这是荒谬的,真机的操作员在降落时都是小心翼翼,这是关乎他生命的问题。玩模型完全是两码事。

上面那段文字已经写的很清楚了,逻辑关系,原因“由于尾桨轴线通常不在旋翼的旋转平面内”,结果(省略N字),造成了尾翼推力与水平方向不一致(就是直机倾斜的原因)。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F:
一个刚体,要平衡,无非2个条件,力平衡和力矩平衡,也就是合外力为零,合外力矩为零。
直升机的主旋翼产生了反扭矩,因此必须用一个力矩来平衡,这个力矩就是由尾旋翼产生的。但是如果直升机是水平的,显然这个时候对于直升机自身来说,力矩平衡了,但是力不平衡,机身上没有能产生力的东西去平衡尾旋翼产生的外力,因此,直升机必须倾斜,用利用重力在机身坐标系水平方向上的分力来抵消尾旋翼产生的外力,达到平衡。

网友:
完全正确——高中物理可以解决的问题

引用 网友F:
一个刚体,要平衡,无非2个条件,力平衡和力矩平衡,也就是合外力为零,合外力矩为零。
直升机的主旋翼产生了反扭矩,因此必须用一个力矩来平衡,这个力矩就是由尾旋翼产生的。但是如果直升机是水平的,显然这个时候 ...

楼主:
有理 有理 通俗 通俗

引用 网友F:
一个刚体,要平衡,无非2个条件,力平衡和力矩平衡,也就是合外力为零,合外力矩为零。
直升机的主旋翼产生了反扭矩,因此必须用一个力矩来平衡,这个力矩就是由尾旋翼产生的。但是如果直升机是水平的,显然这个时候 ...

目前看到的最通俗的纯文字表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刚体,要平衡,无非2个条件,力平衡和力矩平衡,也就是合外力为零,合外力矩为零。
直升机的主旋翼产生了反扭矩,因此必须用一个力矩来平衡,这个力矩就是由尾旋翼产生的。但是如果直升机是水平的,显然这个时候 ...

通俗易懂,就是简单的物理基础知识

网友:
我的飞机悬停时候大桨面往右倾斜,机身基本上是平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看了很多模友发言,可能不少是模友自己的想法。对此专门去查阅了资料,应该可以给一个通用的解释了。

LS,你说“尾桨和大桨不在一个平面对倾斜是没有影响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以下文段摘自“直升机的飞行原 ...

为什么尾桨轴线在旋翼的旋转平面内的直升机也会倾斜而且倾斜的角度也一样?这个怎么解释?

PS:不要太迷信什么百度、谷歌上的砖家,砖家讲的不一定100%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刚体,要平衡,无非2个条件,力平衡和力矩平衡,也就是合外力为零,合外力矩为零。
直升机的主旋翼产生了反扭矩,因此必须用一个力矩来平衡,这个力矩就是由尾旋翼产生的。但是如果直升机是水平的,显然这个时候 ...

37樓正解!

簡單實驗吧,我沒念什麼書,所以一切都是實驗得來的經驗。

你把直升機綁在一個平板上,地上鋪滿彈珠,板子直升機放彈珠上,你加油門直升機會因為反扭力自旋,之後尾旋翼產生效果後,自旋就抵消了。
這時候你把螺距打到零,把壓地的力量取消,然後觀察直升機網哪邊偏移,答 案是會向左邊偏移,因為尾旋翼為了抵消反扭力,向右吹著風呢,因為反作用力的關係,直升機就左飄啦~

左飄之後你會怎麼解決?那就右傾斜抵消偏移維持平衡啦~

就這麼簡單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尾桨轴线在旋翼的旋转平面内的直升机也会倾斜而且倾斜的角度也一样?这个怎么解释?

PS:不要太迷信什么百度、谷歌上的砖家,砖家讲的不一定100%正确。。。。。。

我看到的介绍都是提高尾桨以后,直机的倾斜减轻或消失。如果你说我的不正确,拿出实际的例子,证明提高尾桨后还保持一样的倾斜角度。或者拿出文献资料也可以。不知你是什么水平?我找的是正经的文献资料,实际的书也存在。质疑专家没错,但是胡乱的质疑就变得无聊了。

37楼的解释有一个错误,就是重力不可能在水平方向有分力,重力时刻都是垂直向下的,怎么可能在水平方向存在分力!
直机倾斜之后,为了维持悬停的平衡状态,左右产生的升力不同,是由升力在水平方向的分力维持直机的平衡。

网友:
我想这里有2个情况,大多数人没有搞清楚。桨面侧倾与机身侧倾,不是同一码事。
为了抵消尾桨向左的推力,整个桨面会向右侧倾,机身由于重力原因下垂,不会和桨面成90度。当然机身也会有一点侧倾,这和横轴O圈软硬也有关系。
而较低的尾桨,会推动机身下部往左,也就是机身右倾。提高尾桨到大桨面的同一高度就缓解了这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楼,你不能用模型飞机的经验来判断真机,这是荒谬的,真机的操作员在降落时都是小心翼翼,这是关乎他生命的问题。玩模型完全是两码事。

上面那段文字已经写的很清楚了,逻辑关系,原因“由于尾桨轴线通常不在旋 ...

按那些认为倾斜是尾桨不在大桨平面的人理解,直升机就是一个以大桨中心为支点的单摆,机身就是摆锤,所以所有侧向推动机身的力,只要不是作用于大桨中心,都会和大桨中心形成一个力矩,使机身绕大桨中心转动,所以只要抬高尾桨,使得尾桨侧向力作用于支点,就不会引起倾斜。

按这个理论,如果直升机悬停,一直推动脚架,由于脚架与大桨中心之间的距离,会形成一个力矩,使得直升机绕着大桨中心一直旋转,直至倒飞。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大桨中心不是空间固定的,推动脚架的后果是使直升机产生侧向的平移,和尾桨的侧推效应是一样的。

所以,悬停倾斜不是尾桨推力引起的力矩平衡,而是尾桨侧推力形成了平移,为了平衡这个推力,就需要压杆,使直升机倾斜,这是力的平衡。

网友:
看看真直升机的尾旋翼,很多都是尾巴向上翘,然后基本上达到和主旋翼相同的高度。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中和尾旋翼和主旋翼不在一个高度产生的扭力力矩。而且有些直升机尾旋翼还特意留出了一个倾斜角度(看第二张照片),也是为了中和掉一些扭力。
我们的模型直升机大部分没有这种结构,尾旋翼高度 低于主旋翼的高度,所以肯定会有扭力差,这样机身必须倾斜来中和这个扭力差。

网友:
看了大家讨论,基本上大家讨论的重点不在同一点上,楼主问题的焦点在于,尾桨造成直升机平衡时必须左倾,这个我之前的回帖已经说明过了。现在大家讨论的重点在于尾桨会在直升机无外界输入时产生滚转运动,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尾旋翼产生了比较大的横滚力矩,直升机也只会俯仰运动而不会滚转(想想主旋翼的90度延迟效应)。因此可以肯定的说,尾桨的位置不会造成直升机倾斜运动造成影响。

真机上提高尾旋翼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起飞降落时打尾桨,至于黑鹰的尾桨倾斜安装,个人猜测是防止大速度偏航时尾桨卷入自身的涡流导致失效而设。

网友:
简单的说,就好像晾衣服的时候,上面衣领被衣架固定,但是衣尾被风吹动,但又吹不走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的介绍都是提高尾桨以后,直机的倾斜减轻或消失。如果你说我的不正确,拿出实际的例子,证明提高尾桨后还保持一样的倾斜角度。或者拿出文献资料也可以。不知你是什么水平?我找的是正经的文献资料,实际的 ...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力学问题,简单的做一下受力分析就知道,找所谓的文献资料有什么用,找出来你还未必理解。
升力以一定角度的倾斜与重力产生的水平的分力来平衡尾桨的水平推力,主桨升力倾斜的角度决定分力大小,尾桨的水平推力无论是否在旋翼的旋转平面内都是不变的(悬停时),所以主桨升力倾斜的角度也不会变化,任何一个力单方面的改变都会导致直升机漂移或自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力学问题,简单的做一下受力分析就知道,找所谓的文献资料有什么用,找出来你还未必理解。
升力以一定角度的倾斜与重力产生的水平的分力来平衡尾桨的水平推力,主桨升力倾斜的角度决定分力大小, ...

产生倾斜必定是有一个力矩,而产生力矩的要素是有力、力臂和支点。而对于尾桨的推力,根本没有支点(大桨中心不是固定不动的,不能作为支点),所以即使尾桨与大桨有高度差,也不能形成力矩,当然就不会使直升机倾斜。

网友H:
尾旋翼提升高度主要是爲了防止觸地。仔細觀察有尾槳高度提升設計的飛機, 幾乎都是軍用直升機(包括軍用運輸機)。
軍用直升機要求的是生存能力。(沒有什麽小心翼翼開飛機的説法, 導彈在你後面追著你還TM小心翼翼??)
例如阿富汗戰爭,損失的Mi24直升機有1/3是由於地面的石子打到尾控制器造成的。
民用直升機基本沒有尾槳提升設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力学问题,简单的做一下受力分析就知道,找所谓的文献资料有什么用,找出来你还未必理解。
升力以一定角度的倾斜与重力产生的水平的分力来平衡尾桨的水平推力,主桨升力倾斜的角度决定分力大小, ...

不得不说一句!我擦!!!哥们,你连基本的力学基础都没学好,还要说我不能理解?
您还重力产生的水平分力呢?高中物理老师得哭死!您的重力谁产生的?火星么?

楼上,尾桨产生的力矩,我认为是有支点的,就是力的平衡中心。

模型直升机,静止时的质心和力的平衡中心是重合的。而在悬停时,质心和力的平衡中心不是同一点,悬停时与静止时飞机的姿态不同。

而尾桨推力对于力的平衡中心是有力矩的,力矩需要升力来平衡。

尾桨的倾斜,我知道的一个原因是调节直机的“力平衡中心”,尾桨可以产生一定升力,使平衡中心前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尾旋翼提升高度主要是爲了防止觸地。仔細觀察有尾槳高度提升設計的飛機, 幾乎都是軍用直升機(包括軍用運輸機)。
軍用直升機要求的是生存能力。(沒有什麽小心翼翼開飛機的説法, 導彈在你後面追著你還TM小心翼翼 ...

恭喜你,终于会说中 国话了。
直线传动效率最高,拐个弯传动还会增加隐性的故障率。我说的小心翼翼是降落,在天上飞当然不用怎么着,请注意看贴!
高尾翼决不是军用机的专利,而是大型机的专利。
民用机都是小型机,没有必要。倾斜的程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就可以。
这里讨论的是提高尾翼的主要目的,提高尾桨决不仅是为了不打地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已经深深地被你雷住了,重力咱不说了。如果还有疑问还请自己恶补。

力是一个向量,有大小,方向,作用点。尾桨的推力是不变,但是作用点变了,作用点变了,原有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力的平衡中心位置就改变了。

闹了半天你的论断是自己推论出来的,过程还漏洞百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得不说一句!我擦!!!哥们,你连基本的力学基础都没学好,还要说我不能理解?
您还重力产生的水平分力呢?高中物理老师得哭死!您的重力谁产生的?火星么?

楼上,尾桨产生的力矩,我认为是有支点的,就 ...

关于尾桨力矩的问题,我已经在30楼画得很详细,在46楼也重新解释过。我只是想说明尾桨对机身的力矩,并不是以大桨中心作为支点的,只要走出了这个误区,整个问题就很清楚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I:

以大桨中心作为支点来分析问题我觉得未尝不可。

你举的那个例子仔细想想就不太合适,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直机飞得很高很高,不用担心会坠毁,再来一个持续的力推脚架,为何不会把直机推到倒过来的姿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大桨中心作为支点来分析问题我觉得未尝不可。

你举的那个例子仔细想想就不太合适,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直机飞得很高很高,不用担心会坠毁,再来一个持续的力推脚架,为何不会把直机推到倒过来的姿态?

因为大桨中心不是固定在空中的,而是可以活动的。一个可以活动的点受力就会运动随力的方向运动,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可以真的去推动脚架试验一下,看看我说的是真是假。

网友:
从ZZ的角度来讲:
右倾,是为了站得更直!

网友:
总之是尾巴的问题 不是导致倾斜 而是导致左飘

网友B:
呵呵,我看上将是对的,二级士官还很顽固
上将的贴子分析的不错,什么陀螺效应的定轴性都有,我反正是飞LAMA用手推着玩了的,答 案是它会平跑,突然使点劲
他会斜一下,并且快速摆正,像个弹簧,若是持续用力,它就是按受力方向着飘的
二级士官继续顽固,他说LAMA是共轴双桨的
不过啊,二级士官,你想,直机在暴力3D时,尾部突然用力向左自旋90度,照你的理论,机子不是会突然向右倾斜的哟,变自旋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得不说一句!我擦!!!哥们,你连基本的力学基础都没学好,还要说我不能理解?
您还重力产生的水平分力呢?高中物理老师得哭死!您的重力谁产生的?火星么?

楼上,尾桨产生的力矩,我认为是有支点的,就 ...

你不但力学基础都没学好,连理解能力都有限~
我说的分力是一个合力,是升力与重力相互作用产生的一个水平的力,一个句子你要看完整不要只看部分,如果我说“你妈和你爸生了你”,估计你会理解成是你爸生下你
说你不能理解还不承认,这不~你果然是没理解。。。。。。还说我漏洞百出,真够雷人的~

网友:
悬停的时候,尾桨的轴心无论是否与主桨的旋转面在同一水平面,在主桨的上方还是下方,对机身产生什么作用,只要尾桨的推力不变,主桨倾斜的角度就不会变

网友:
个人理解 飞机在悬停时是有支点的 就是旋翼头位置
尾桨和大浆不在同一平面 必然产生一个将机身下部往左推的力矩  表现为机身右倾
而大浆要抵消整个飞机往左飞的力  必然也要往右倾

所以 飞机在悬停的时候 机身和大浆平面都会往右倾  且大浆平面和机身不垂直 而是稍稍往右倾

个人理解!

网友:
以上理论 不考虑气流扰动和陀螺效应

网友(2011-10-04):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J: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看上将是对的,二级士官还很顽固
,机子不是会突然向右倾斜的哟,变自旋翻了 ...

真直升机,蹬尾舵时还真会引起机身倾斜。。。我刚好接触过真直升机。不过这个是因为尾桨中心没有在主旋翼旋转平面内。如果将尾桨抬高到接近主旋翼旋转平面,这个效果会缓解(但不会消除,因为真飞机还要考虑尾桨的陀螺效应带来的影响---扯远一点,你们考虑过尾桨的旋向不同,会引起机身动作的哪些变化不同么?)。
不过悬停时机身倾斜,确实是为了平衡尾桨推力而做出的反应。
模型上这个效应比较小,是因为模型的转动惯量和真飞机不同。
争论这么多,为什么不拿实验来求证呢?

网友:
应该这样说  尾桨的风往右吹 所以飞机要往左飘  为了不飘 右倾!

网友:
学习,有结论请记得告诉我下

网友:
尾桨产生向左的力,机体右倾大桨产生向右的力来抵消这个力,从而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