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个冲浪者来FPV,有飞过的老手来介绍介绍吧

楼主(2011-07-03):
2212 2100KV,6050桨,好像有人用过7060的不知道能不能装上去。
带上FPV设备,1kg左右速度快吗?多少mah电池续航多久?
需不需要另外改装加强?

楼主:
装飞宇的21ap,149接收机,因OSD坏了没装,GPS,2212  1800 KV电机,7*6桨,10c控,4200mah3s电池,,全重980克左右

这个动力不知道怎么样?我搜了搜说是7×6桨用1800kv好像很吃力了

网友:
我的冲浪者不走直线 飘来飘去 不好飞

楼主:
你用的什么动力啊?整机多重?

网友:
看看这架怎样?

网友:
这机机飘得很久的!

网友:
FPV全套设备都很沉重的,最好还是买2米的大机机,不然很蛋疼

楼主:
打算控制在1kg以内,比起翼龙应该这个更能载重一点吧?

网友A:
我的冲浪者,1.1kg的起飞重量,430克的推力可以平飞。手抛起飞要700g的推力吧,要不不好飞。这飞机,不走直线,要打微调的。低空低速转弯必须要补偿油门。2212 1800飞三级风,勉强能飞动

楼主:
不知道郎宇2212 KV1950配DYS 6×5E快速桨怎么样。
三级风就成勉强了,这有点危险啊。。。

网友:
这机  有点小

网友:
2212,包括2217级别,基本上也就飞三级风。四级风,地面起扬尘了,也就别想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冲浪者,1.1kg的起飞重量,430克的推力可以平飞。手抛起飞要700g的推力吧,要不不好飞。这飞机,不走直线,要打微调的。低空低速转弯必须要补偿油门。2212 1800飞三级风,勉强能飞动

你也是用的6*5桨吗?是不是kv小了点?我打算买1950的。看推荐是2000kv的
这飞机是垂尾小了吗?好像侧面积不大啊,怎么都说不走直线呢

楼主:
看到有人说装了7060桨,问问卖家说只能最大到6寸,不知道7寸能不能装的?
电调好淫30A应该够了吧?bobo你装了多大的电池啊?

网友:
我的2217 1500,改装了八寸桨,估计是电池不行了。中油门430克推力,最大油门730克推力,还没有2212的推力大呢!估计是电机也有问题,空转的时候用手抓电机座,烫手。改了八寸桨,垂尾最好也要加高,最少要和桨尖的高度平行。平尾和垂尾要加碳片加强。另外,这个飞机,扭尾巴,很让人蛋疼。
这个飞机要是想改装大桨,最好的办法是把机翼改成天行者的哪种方式,把原来的翼台切割掉,加高翼台,把翅膀用橡皮筋勒住,这样起飞比较容易。

楼主:
标题

扭尾巴是机身强度不够吗?
翼台加高的意思是让机翼和电机平行吗?推力线经过机翼?
你只加高了电机座吧?是不是加油低头的情况比较严重啊?
我想上七寸桨,7*3配1950kv,弄块波纤板,把安装座弄高一点点,推力和效率好像都比6寸高不少,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不走直线,滑翔机很难走直线

网友:
 楼主要不要把我的OSD装上去测试下啊

网友A:
扭尾巴是指这飞机的尾巴强度不够,也指这飞机放置有问题,必需要挂在墙上或者专门弄个架子,要不尾巴变形厉害。此飞机是凹凸翼型,推力线和机身平尾平行才好飞,不要加下推角了。要是飞300-500克,用五寸桨,就用原来的推力线,正好。1000G重了必须要改推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尾巴是指这飞机的尾巴强度不够,也指这飞机放置有问题,必需要挂在墙上或者专门弄个架子,要不尾巴变形厉害。此飞机是凹凸翼型,推力线和机身平尾平行才好飞,不要加下推角了。要是飞300-500克,用五寸桨,就用原来 ...

感谢兄弟耐心指导!我的水平很差,还有点不明白,请再指点指点,谢谢
我看原机就有很明显的下推角了,如果用1kg还要加大下推角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用的6*5桨吗?是不是kv小了点?我打算买1950的。看推荐是2000kv的
这飞机是垂尾小了吗?好像侧面积不大啊,怎么都说不走直线呢

这JJ是不走直线。不过把垂尾加大2公分很好飞。

网友:
我也才买了个冲浪者,还没组装呢。
因为手里只有2212 KV1400的电机 准备上6寸桨  好像7寸的要打机身
楼主安装的时候多照点照片哦 到时候我参考下  谢谢

网友:
加大下推角,找炸!要减小下推角,下推角有一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