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底盘的困惑,求解!

楼主(2011-07-04):
最近在改HL三号,现有困惑不解,请各位大侠指教。
      我改用从英国团购回来的小三金属底盘,今天把刚波箱、内脏什么的都装上了,因为金属路轮和轴承还在路上,所以没有来得及安装试车。现在的困惑是,把4600的电池装上,加上底盘、波箱、履带等,感觉非常的重,感觉有4公斤,很担心HL原配的电机带不起来,请问有必要换电机吗,如果需要,用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好,这方面不是很懂,请大家帮帮忙!先谢过了!

网友A:
HL电机还可以的,齿葙比小了点慢速过障不大够力,我的田虎也换了HL电机,慢点还较好又省电,重4.6公斤
要么换个3:1全铜齿葙,气力很大,速度刚好

网友:
有豹子的盘子卖吗?

网友B:
请问你的底盘类型

楼主,我手里也有一个英国团购的底盘 虎1,请问你买的是否是和我一个类型?我的地盘已经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L电机还可以的,齿葙比小了点慢速过障不大够力,我的田虎也换了HL电机,慢点还较好又省电,重4.6公斤
要么换个3:1全铜齿葙,气力很大,速度刚好

谢谢kenken兄指教,那个3:1全铜齿葙我问过了,好像不太匹配三号,所以没有购买,只有装上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手里也有一个英国团购的底盘 虎1,请问你买的是否是和我一个类型?我的地盘已经组好了

呵呵,经鉴定和我的底盘是一个妈养的,呵呵!我的承重轮部分还有些问题,正在等金属轮到了,再改进!!呵呵,你的虎电机拖起来,恼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kenken兄指教,那个3:1全铜齿葙我问过了,好像不太匹配三号,所以没有购买,只有装上看看了!!
那三号用的不是虎那个齿葙吗?

楼主:
我当时问过淘宝的那个卖家,他说分长轴和短轴,长轴是配豹子的,短轴是配虎的,我问小三可以不,他却说不行, 当时还郁闷来着!!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3:1齿葙除长短轴分别外,还得看三号用的是不是hl虎一的齿葙,如果用猎豹的及短轴的也可能用不上了,记得有卖家说过hl齿葙有高 低 长短轴之分,我用过的猎豹 低的 长轴,虎一高的短轴,三号不知用那个配置,轴长度可以自己改改也行,齿葙高低便改不了...

网友:
看这个波箱的介绍:
1:16德国虎I,三号,四号遥控坦克金属齿轮驱动波箱        这个是普通金属版的,
铜波箱就2种,长轴的,短的,短的是老虎的,那么3号也应该可以用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3:1没分高低,,或会顶上车体......猎豹也是刚好

网友:
如果这样的话,就纠结了。

网友:
回楼主

我的底盘 可以用恒龙原产的钢波 带起来,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有些事情想和 楼主讨论下,方便的话 请加我QQ

网友:
试发图  晒下我的!!

试发图 晒下我的

试发图  晒下我的

网友D:
试发图

试发图

试发图

网友D:
3:1全铜齿葙 加  金属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3:1全铜齿葙 加  金属地盘

真羡慕你们买虎1金属底盘的兄弟,可以直接用3:1的底盘!!

网友:
改造钢波箱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发图
相当闪亮啊,呵呵

网友:
买了这个虎1底盘的兄弟能否加我QQ 513610497 大家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