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后怕啊,差点要在医院了

楼主(2011-07-04):
450飞完第3块电之后没拔T插就把
电池
取下,而我的习惯是取下电池就关控,这次没拔电池,习惯性得把控关了,才注意到
舵机
动了一下,才意识到没拔电源,把T插拔了,攒一个控,72M没失控,当时我正好站在桨得范围里

网友A:
还好动的是舵机,如果是桨就麻烦了!

网友B:
72M没失控.理论上不能

网友C:
理论上~世面上的电调 均有失控保护~

网友D:
还是小心为妙啊

网友E:
养成良好的习惯很重要。

网友F:
这么大意。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网友G:
习惯成自然

网友H:
72M 的遥控器 先关控的话,动力电机有一定概率会乱动.

网友I:
没那么可怕,有失控保护的

网友J:
我控有保护功能 不怕

网友K:
先拔电源再关控。。。。。。。。
这个就像公式一样一定要牢记。。。

网友L:
注意哦,有缓启动最好

网友M:
要设置好 失控保护
我的随便关控 无危险

网友N:
回复 楼主:
 安全第一啊

网友O:
 这有什么~~我可以把飞机接通电摆在地上然后把遥控器关了~飞机一点不会乱动~~然后把遥控器打开~还可以继续飞~

网友P:
我有一次,也是这样,不过也没事,当事还是吓到我了,虽然没事,但以后再也不敢不注意了!

网友O:
 不过我有一哥们~~JR9通道的遥控器pcm的~当时飞自旋悬停~结果失控了~飞机直接飞走了~一边自旋一边爬升~~飞到高空被风吹到500米开外的山上去了~寻找3个小时无果~提空回家~
损失亚拓无副翼450sport,和MB以及各种电子设备~~因为根本就没找到

网友Q:
粗枝大叶,玩模大敌。

网友:
还好没出事,不然杯具了

网友R:
没设置失控保护一般不会动的

网友S:
嘿嘿!安全谨记在心啊!

网友T:
估计控要进医院了

网友U:
安全第一,

网友V:
我一看到飞机在我面前我就忍不住去拔T插。习惯了

网友W:
切熄火.拔电池.关控.提飞机走人...原来总是不切熄火去拿飞机.被某人叨叨了不下100遍..现在改正过来了!

网友X:
第一要控要设置失控保护.!!再有飞机下来后一定要切熄火!等于给飞机上了双保险

网友Y:
原帖由
北洋
于 2011-7-4 09:04 发表
这么大意。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是啊是啊...还是去检查下好..万一珠胎暗接就不好了...

网友Z:
引以为戒

网友AA:
正常情况下我都是先插电池 然后再走一边去开控。 拔电池相反。
现在的接受都有失控保护的,你后怕个毛啊,你该好好学习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AB:
我以前在寝室飞四轴,油门设了高油门保护。结果被室友关控,四周瞬间起飞砸墙,桨全部断掉。

网友AC:
不管养成啥习惯先设好失控保护。好几次教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