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和有副翼的区别就仅仅是副翼吗?

楼主(2011-07-04):
好像就是少了副翼和增加三轴陀螺仪吧。看到很多改装无副翼都是换个旋翼头和三轴陀螺仪就完成了。
如果这样,能不能直接把副翼拆掉甚至连日字框都保留,再换个三轴陀螺仪呢?

网友:
日子框可不可以理解为副翼框呢,

攻角不同,不能拉~~~~~~~

网友:
lz这样搞,只要是高手,不用三轴都可以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就是少了副翼和增加三轴陀螺仪吧。看到很多改装无副翼都是换个旋翼头和三轴陀螺仪就完成了。
如果这样,能不能直接把副翼拆掉甚至连日字框都保留,再换个三轴陀螺仪呢?

lz这样搞,只要是高手,不用三轴都可以飞。

网友:
技术好不用三轴

网友A:
改用无副翼以后,翻滚速度会快很多。同样的滚转速度,需要的螺距更少。

为了提高舵机的解析度,就有了特殊的无副翼旋翼头,否则舵机有效工作的角度太小不利于控制。

机械副翼是,副翼转动以后,在没有干扰时,自动会保持水平,就跟LAMA头顶的重锤一样,会拉动大桨跟它保持一致。 但问题是,如果一阵妖风吹过,把副翼吹偏了,这时候副翼非要拉着大桨保持一致,结果飞机也偏了,你就要修正。副翼的作用是,让主桨跟它保持一致,虽然不准确的描述,但是你可以理解一下。

电子副翼是,飞机水平或者倾斜的时候,陀螺仪就记住了,保持现在这个角度不变。不能发生任何角度偏离,然后一阵妖风吹过,飞机就努力保持原来的姿势,无论是斜着还是水平。你就不需要修正飞机。

网友:
还是没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用无副翼以后,翻滚速度会快很多。同样的滚转速度,需要的螺距更少。

为了提高舵机的解析度,就有了特殊的无副翼旋翼头,否则舵机有效工作的角度太小不利于控制。

机械副翼是,副翼转动以后,在没有干扰时, ...

谢了 ,说的不错,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真是令我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2-01-12):
顶 *^o^* 菜鸟studying

网友:
顶起,那是不是意味着对新手来说无副翼比有副翼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用无副翼以后,翻滚速度会快很多。同样的滚转速度,需要的螺距更少。

为了提高舵机的解析度,就有了特殊的无副翼旋翼头,否则舵机有效工作的角度太小不利于控制。

机械副翼是,副翼转动以后,在没有干扰时, ...

顶,受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用无副翼以后,翻滚速度会快很多。同样的滚转速度,需要的螺距更少。

为了提高舵机的解析度,就有了特殊的无副翼旋翼头,否则舵机有效工作的角度太小不利于控制。

机械副翼是,副翼转动以后,在没有干扰时, ...

学习了!!!!

网友(2012-03-11):
似懂非懂的,看来得搞到机子再感受了

网友B:
我问下

九鹰的260算是有副翼吗?  他为什么就那么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九鹰的260算是有副翼吗?  他为什么就那么稳呢?!

260用的是平衡锤,原理差不多~~~

网友(2012-07-03):
对新手究竟有副翼好呢还是直接无副翼?

网友(2013-05-07):
真给力 。学习中

网友:
说的通俗易懂,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么说对于新手是无副翼更容易飞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