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 2212 1400kv 7060推力大概多少?

楼主(2011-07-04):
推1kg的冲浪者是不是有点吃力?要不要换2216的电机?1800kv是不是猛点?

网友:
1. 既然用了这种大螺距桨,那就说明重视的是速度而不是推力,这个配置的静推力大概700克。飞机起飞重量1000克的话,一般情况够用,但如果对飞行质量有要求的话,就有些勉强了。
2.2212的功率不够,kV1800左右的,不能上7060桨,过载很严重。
3.2216 kV1250电机可以用,但是力量和2212 kV1400相比差别不大。2217 kV1600~1700的电机可以试一试,但是电流很大,注意散热和电池电调的选用。

楼主:
多谢解答啊,大概心里有底了,打算2212 1400配apc7060,或者1950kv配7035或6050桨
不知道7035和6050有什么区别?看看推力好像差不多,一个速度快一个慢吗?电滑当fpv用1kg一般哪个好?

网友:
螺旋桨拉力(静推力)计算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啊,大概心里有底了,打算2212 1400配apc7060,或者1950kv配7035或6050桨
不知道7035和6050有什么区别?看看推力好像差不多,一个速度快一个慢吗?电滑当fpv用1kg一般哪个好?

两支桨的功率和电流非常接近,7035桨力量大速度慢,EMP 6×5E桨静拉力小一些,但是螺距速度非常快,效率也很高。我自己就是用的朗宇2212 kV1950,上DYS 6×5E快速桨,3S 1300mAH电池,95块钱的破白板F3A,速度还真有那么点压迫感,哈哈。

楼主:
听说只能上6寸桨,那也只有朗宇2212 kV1950,DYS 6×5E快速桨这个配置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