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的450是不是都这样

楼主(2011-07-04):
jj没有通电,用手去左右摇动一下日字框,感觉各个连杆之间虚位都比较大,有2-3毫米的晃动,大家的是不是也这样,我感觉应该是不能有晃动的。

楼主:
是不是球头配合不好,我有手就可以轻轻一抵拉杆就可以出来了没用多大劲。

网友A:
2-3毫米

网友B:
我的FYpro450也有些虚位,连杆头也比较松,但目前悬停飞了30电状态还都比较正常~~
YT的没玩过,无米不知道人家好不好

网友C:
比我的大点哦

网友D:
2-3MM太严重了吧

网友:
2-3MM确实太夸张了 不知道是不是楼主用错了单位还是~~~~ 如果真是2-3MM 那肯定是不正常的啊 检查螺丝是否上紧 球头是否有虚伪球头有虚伪的话就换球头扣 一般虚伪1MM比较正常吧

网友E:
果斷換-''-用太久老化了,不換炸的機會又高了

楼主:
2-3毫米是日字框上下摆动的距离
。

网友F:
换球头,换扣,加垫片

网友G:
准备开炸了

网友H:
晃动就肯定是要有的,但是LZ说的也夸张了点吧!你是不是有炸过几次机,而没有检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