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MB无副翼亚托500 侧翻和自旋问题

楼主(2011-07-04):
刚刚装完MB无副翼到亚托500上,试飞时,朝右侧偏倒,同时整机自旋。不知道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机身震动过大mb就这样,不过说实话,飞500的话还是用vbar吧,mb目前这版固件抗震性能真是十分垃圾

网友B:
春田的悲哀。。

网友A:
楼上的你确定MB用的是村田么?最好拆开来看看在说话,硬件方面mb与vbar蓝精灵几乎相同,几乎可以肯定是软件问题

网友C:
都是垃圾陀螺,呵呵,搜拆解贴

网友D:
MB锁尾性能不差,传感器和VBAR是同级别,绝对不是什么村田的压电陀螺。MB用村田。。。大脑没思考的结果,三个轴一起漂,还无副翼个鸟。

网友E:
楼上 权威

楼主:
谢谢各位了。其实就是起飞前尾巴中位的问题,总是不能很好的回中,我不知道怎么精确的调它的中立点,MB系统好像不能像有副翼一样通过尾舵机微调实现中立点调整吧。不知道各位用过的是怎么调尾部中立点的。

楼主:
不好意思,是自旋修正调反了。。。。现在飞机可以飞了。但是金鱼尾很严重,摆动幅度很大。MB上锁尾感度低,中低,中,还有遥控上30%,60%,80%,100%还非锁尾都试过了。摆动幅度还挺大,缓慢摆动。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有人说我的尾舵机频率太低,我用的是futaba9650 的频率165 斜盘是align 510。

楼主:
感谢大家。后来用汽油洗了所有的尾部轴承,尾部顺滑很多。金鱼尾好很多。又调高了螺距曲线,金鱼尾消失!!!玩了两天,这两天又出现个问题,尾巴老是逆时针自旋,是要调尾巴中立点吗,之前还好着呢。

网友A:
楼上的,你是西安的么?是的话加我qq164594180共同研究吧,我也在用MB

网友F(2011-08-28):
把高手们都引出来了

网友G:
MB不错 我一直在用 无问题 QQ20590235

楼主:
非常不好意思。好久没看帖子。看到大家都这么热心。真是不好意思。刚加了高手和情深意重,多多交流。飞机还没调好。调好了一定把经验贴出来让大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