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小弟推荐一架新机

楼主(2011-07-04):
小弟情况比较特殊,第一架飞机是联合25,配32级发动机,第一次飞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就炸了
从此本人患上轻木恐惧症 ,随后飞了翼龙、塞斯纳(二手,第一次重心不对炸机,第二次雨中飞行倒飞拉杆炸鸡,再也没修好:funk: )、TB20(同一天飞,1000mah电池都没换,前两次起降正常,第三次由于分心 失速惨炸)
此外,小弟还飞过不知名泡沫机(如图), 本人目前有2.4g的控,
xxd2212电机3台(kv2200、kv1400、kv1000),2208电机2台(kv1450、kv2600),9g舵机无数,华科尔陀螺仪一台。希望各位推荐一架前三点起落架的飞机,机翼结实一些的,最好和油机感觉差不多(抗风能力强一些),也可以配合陀螺仪,能做特技的飞机

楼主:
对了,飞机最好用2212的电机,能装的下3s1800mah的电池,另外机翼最好是橡皮筋捆绑的

网友A:
楼主的飞行水平不该选3D,该选尽量轻的上单翼,180克以内的,电池用200-300毫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飞行水平不该选3D,该选尽量轻的上单翼,180克以内的,电池用200-300毫安的

大哥,首先表达感谢。不过这么小的飞机也许只有九鹰的微型塞斯纳了,我想要稳定性强的前三点飞机

网友:
敏定的微风...

网友:
以楼主的要求,看上去最符合的还是MD的新版塞斯纳啊,哈哈。翼展1米2,前三点带前轮转向,电池仓能塞下3S 2200mAH电池,皮筋捆绑机翼……

网友:
做个北极星试试看,这机子谁飞谁知道,特好飞的

网友:
或者买 翱翔的电滑吧,耐炸,好飞,能快能慢

网友:
大翼展的JJ,6楼介绍的也许~~

网友:
我再给楼主一个选择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tgjohn
我这个翼展才430,好处是不炸桨

或者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tgjohn
有N多视频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md的塞斯纳我见过,但我想飞好看一点的,上单翼下单翼均可

楼主:
让人大跌眼镜的时刻到了,我的新飞机是happy boy 练习机!我要克服轻木恐惧症!

楼主:
照片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