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 垂尾翼尖像把扫帚

楼主(2011-07-0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7866&
;extra=page%3D1
肯定是由振动,有何最简单的良方?
换成硬一点的垂尾,比如碳纤或者玻纤,会不会好点,眼不见为净。。

网友:
尾桨没平衡??

网友A:
原帖由
于 2011-7-4 13:47 发表
尾桨没平衡??
拜托,别又像前面那个帖引来大水。

网友B:
我的425开3d也是高频震动比较大,准备更换主轴(炸过)和大齿(副厂)试试

网友B:
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extra=page%3D14

网友C:
尾垂扫把一般问题还在主旋翼上,那里平衡了,基本就好了

网友D:
塑料机身引起的共振、、上螺丝力道均匀

网友E:
换600塑胶尾波箱。。。 直接用YT的600尾波箱和皮带尾轴,其他都不用换。

网友F:
我的450也是这个毛病,垂尾抖的都没法起飞。
在一次炸机后就成这样了,换了主轴,尾轴承,尾轴,尾桨,都不能解决。
回想炸机后都换过什么,想到炸断过一根尾撑杆,断了4CM,为了节约大米,把另一根完好的截成和断的一样长,这样就又能用了。
但飞机修后垂尾就震的不行,没法飞。
为了印证是尾撑杆的问题,拆下朋友的换上,奇迹般的不震了。
我的也是碳尾管。
建议LZ把尾撑杆再加长一样,应该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