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塑胶版 EP100 STD

楼主(2011-07-04):
空机全是塑料,满眼黑色塑料。
红果果图,飞机地方太小,接收都没地方放,只能放在脚架里面。

1、大齿,非单项的,有个螺丝固定,和玩具的一样

2、前舵机安装,没有固定螺丝,说明书建议用双面胶,我怕不牢,用上捆扎带。球头是黄色的,铜体,没有电镀。

3、大桨夹飞了几次,炸了2次,开始耷拉下来了,基本属于易耗品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有更详细的评测与改装,还有使用感受,也入了,正慢入设备。

网友:
尾舵机你自己改到尾管上的么?原装不是塞屁眼里的吗?还有垂直尾翼也换了?设备晒下呢。还有,楼主elev舵机是怎么固定的呢?

网友:
这个很可爱,中联强度如何

网友:
真的是好小!

楼主:
中联谈不上强度,炸了两次,大桨夹子就耷拉了,说明中联不够坚固

楼主:
机身本来就小,原尾舵机是为了像真机考虑的,不改像真机,还是尾管上方便点,我正好有支架和连杆,就改在尾管上,这个飞机就是为了练习对头买的,让他炸,所以回来就把新的东西拆下,换上积存的旧货,脚架,整个尾部都是旧货拼起来的,新的被我放好或移做它机使用。电机4800KV无牌,舵机就是这个牌子3.7克的数码,一般般速度很慢,尾舵机是蓝箭(拆机件),用作尾舵机很不合格,一电池就很烫,好盈10A电调,接收2702V。EVLE舵机固定,在机身上扎洞,上螺丝,把原来那里突出的东西削掉。整机只能说性能很一般,玩玩凑合,塑料摔过几次倒是没坏,就是上面东西固定不牢容易走位,想想双面胶啊,亏得泰式想得出来,摔过几次就不精准了,要调整。总之一般般吧

网友:
呵呵 塑料不行的啊

网友A:
ZZY兄,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早知道这样,你是打死也不会入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ZZY兄,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早知道这样,你是打死也不会入滴?

是的,被PRO 100 迷住了双眼,以为同门兄弟,差也差不到哪里去,没想到啊,没想到!

网友B:
塑胶吃不紧螺丝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胶吃不紧螺丝是个问题

想吃紧都难,机身塑料很薄很软,想摔断不容易,想不移位,也不容易

网友:
我入了,机已经到了,等会另外开贴发个开箱图吧,其它配件,电机浩马特2622/5000KV,电调好盈12A,电池ACE 800MA 15C两块,舵机十字盘的蓝箭D05010MG,锁尾舵准备入D905,但一起买舵机的那店没货了,又得重新找,又得多出十块邮费.....
我反正是这么想的,这机塑料件玩坏了,桨头就换自飞那个无副翼,十字盘坏了,换200的金属盘,尾巴坏了,换SUVSUV里的那个杂交尾,实在不行机身报销了,换200的碳纤机身了,到时再把尾管,皮带换下......100就长大成仁了

网友:
锁尾wk-7601足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吃紧都难,机身塑料很薄很软,想摔断不容易,想不移位,也不容易
所以我才升级了那些金属件!

等zifei忙过这阵子 让它给我们造SE pro的机身就可以了啊! 这样空机以后也会慢慢跟上的!

网友:
这飞机确实小!

网友:
飞机多大没个对比图呢~~~这样精度不高的飞机,新手还是莫碰了。

网友:
我也感觉精度不高!想调好要花不少精力,估计需要调机超高手。。。

网友:
呃,问下楼主,你这机...的包装能发个图片看下吗?再有,你这机...转动的时候,皮带会不会磨到大齿盘?

楼主:
标题

包装和你照片一样,不磨大齿轮

网友C(2012-08-02):
想收一个泰世EP100
想收一个泰世EP100,有出的加QQ644258997,请注明EP100.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