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ort调整问题

楼主(2011-07-04):
地面调整,没装主旋翼 试运转
压杆时,从机头方向看,副翼旋转平面向前倾斜,但是副翼旋转屏幕左低右高,是否正常? 该如何调整?十字盘看上去是正常的

网友A:
用调平器调平就可以了,再看下舵机是否不同步。